[慧荣] 新手20天搞定SM3268M双贴4CE CHGD8U5M

楼主(2021-11-25):
    手头有4片CHGD8U5M,信坛子里面的话,可以贴3268做U盘。于是下手了一张3268P试水。默认识别为Samsung K9ADGD8U0M。默认调用SM3268ABISP-ISPSA19nm.BIN固件量产成功。接下来换3268M双贴共8CE量产。折腾了几十天终于成功。下面说重点:
1、只有用非prescan的版本量产,否则会提示:pretest fail (01) cannot find info!!!  老版本会提示:Cannot find 3259.info;
2、固件不能用默认固件,需要用SM3268ABISP-ISPSA19nm-2DN.BIN量产。否则会无法格式化。设备管理器里面会发现不断掉盘。(此点我发现很多双贴4CE在3268上面都会出现)
    (请教一下大佬,这个2DN代表什么意思?猜测会不会是2 Die Nand)
3、非prescan版本不会挑坏块。所以量产完之后跑圈不过。
4、再用prescan版本高格量产。需要取消earse info勾选。这样可以调出坏块。
最后来张跑圈图。双贴比单帖读取速度下降。不知道是不是固件原因:

网友A:
请教一下,怎么用prescan版本高格? 可以上一张配置图片吗?

我在想3281的低格版本可不可以挑出坏块,然后用高格版本量产继承坏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怎么用prescan版本高格? 可以上一张配置图片吗?

我在想3281的低格版本可不可以挑出坏块,然后 ...

就是用prescan版本再量产一次,不勾earse info

网友:
感谢分享!用此方法,把3268M单贴8CE TH58TFT0UHLBAEF开出来了,正常版本扫坏快,PRESCAN版本接力开高格,成功开卡。

网友B:
感觉速度有点不正常呀。 写30读80.

网友B:
我也有两个颗粒,但是焊在3268M 上一个ID 也不识别。 是有什么特殊跳线吗? 焊接在3267是能识别ID的 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速度有点不正常呀。 写30读80.

经测试,该固件单帖速度也慢。但就这个固件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两个颗粒,但是焊在3268M 上一个ID 也不识别。 是有什么特殊跳线吗? 焊接在3267是能识别ID的 奇怪了 ...

单帖也不识别的话,怕是你焊接或者板子有问题

网友(2024-12-30):
有没有人知道 ,我这个3268AB是usb+typec接口得,量产后C口不能用。请问有哪位大佬知道哪里需要设置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