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金士顿 v300开卡不成功,不能下载Could not download MFB to the drive

楼主(2021-11-25):
[root@localhost SF_Genesis-v1.7]# ./SF_Genesis -PROCESS_SSD 66:0:0:0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33205.12345.king.driveconfig 12345 www_123 log=/log/
~~~~~~~~~~~~~~~~~~~~~~~~~~~~~~~~~~~~~~~~~~~~~~~~~~~~~~~~~~~~~~~~~~~~~~~~~~~~~~~~~~
SandForce Genesis Utility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 Library: v1.7.1.20130612-fc14-32bit

Copyright 2010-2012, LSI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
[Thu 11/25/2021 17:26:22] - SF_Genesis has been invoked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66:0:0:0
                      argv[3]: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argv[4]: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33205.12345.king.driveconfig
                      argv[5]: 12345
                      argv[6]: www_123
                      argv[7]: log=/log/
                     ~~~~~~~~~~~~~~~~~~~~~~~~~~~~~~~~~~~~~~~~~~~~~~~~~~~~~~~~~~~~~

[Thu 11/25/2021 17:26:22] - Instructing the operating system to purge any existing cached data for device: '66:0:0:0'
[Thu 11/25/2021 17:26:27] - Issuing a discovery command for device: '66:0:0:0'
[Thu 11/25/2021 17:26:32] - Discovery command completed...
[Thu 11/25/2021 17:26:32] - Waiting 5 seconds for the system to settle...
[Thu 11/25/2021 17:26:37] - Device designation string '66:0:0:0' is mapped to node '/dev/sg2'
[Thu 11/25/2021 17:26:37] - Proceeding to process SSD device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DeviceName = /dev/sg2
    MFP Package Filename =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Configuration File =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33205.12345.king.driveconfig
              Serial No. = 12345
         World Wide Name = www_123
  ~~~~~~~~~~~~~~~~~~~~~~~~~~~~~~~~~~~~~~~~~~~~~~~~~~~~~~~~~~~~~~~~~~~~~~~~~~~~~~~~~~~~~~~~~~~~~~~~~~~~~~~~~~~~~~~~~~

[Thu 11/25/2021 17:26:37]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Thu 11/25/2021 17:26:37] - Validating Manufacturing Firmware Packag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Thu 11/25/2021 17:26:37] - Successfully opened the packag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Thu 11/25/2021 17:26:37] -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33205.12345.king.driveconfig Loaded successfully
[Thu 11/25/2021 17:26:37] - Warning:  Unable to query diagnostics information to perform power management settings check
[Thu 11/25/2021 17:26:37] - B01 Power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request detected
[Thu 11/25/2021 17:26:37] - Successfully extracted *.DriveConfig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33205.12345.king.driveconfig
[Thu 11/25/2021 17:26:37] - Extracted Config_ID: 1 (33205) in DriveConfig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33205.12345.king.driveconfig
[Thu 11/25/2021 17:26:37] - Extracted SerialOutputControl: 0
[Thu 11/25/2021 17:26:37] - Searching for flashware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33205
[Thu 11/25/2021 17:26:37]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33205
[Thu 11/25/2021 17:26:37] - Flashware image extracted: 33205_fw_cl_mlc_Micron_128Gb_33bit_FT16B08UCM1-3B_2Q_1C_1D_PP_R02795_s512.vic
[Thu 11/25/2021 17:26:37] - Searching for manufacturing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33205
[Thu 11/25/2021 17:26:37]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33205
[Thu 11/25/2021 17:26:37] - Manufacturing image extracted: 33205_mf_mlc_Micron_128Gb_33bit_FT16B08UCM1-3B_2Q_1C_1D_PP_R02795_s512.vic
[Thu 11/25/2021 17:26:37] - Proceeding in non-ROM mode, Download feature 3...
[Thu 11/25/2021 17:26:44] - FATAL_ERROR: Could not download MFB to the drive...(0x12000005:SF_SG_HOST_ABORT_ERROR)
[Thu 11/25/2021 17:26:44] - End of Genesis manufacturing log.
[Thu 11/25/2021 17:26:44] - Exiting...
[Thu 11/25/2021 17:26:44] - Overall Result for Device: /dev/sg2 ****** FAIL ******

不能下载改如何处理?是否还有其他的错误

网友:
开卡ID选错了吧

楼主:
应该没错呀,由于这块盘已经不能读到有效信息,所以参照的同型号的盘33205应该是没错的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盘已经读不出来了,现在开卡就直接是 短接 ,ID信息是参照同型号的固态硬盘信息,这样会有问题吗?

网友A:
看看设置有没有问题,多试试。。

网友B:
"Proceeding in non-ROM mode, Download feature 3" 你的盘没有进入 ROM 模式,lsscsi 看看有没有显示设备名为 SandForce {200026BB},如果没有就是短接这个进入 ROM 模式这个环节有问题,有的盘是掉盘之后接上就是 ROM 模式了,在设备管理器里看挂载的是一个 33K 大小的盘。话说为啥最近玩 SF2281 的帖子这么多?是我的错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设置有没有问题,多试试。。

太为难小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ceeding in non-ROM mode, Download feature 3" 你的盘没有进入 ROM 模式,lsscsi 看看有没有显示设备 ...

能看到sandforce

楼主:
这是ssd-z的信息,大家给指导一下,看哪里的设置有问题,还是这盘本身就费了

网友C:
上盘的图,颗粒丝印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看到sandforce

未必有意思,检查短接针脚是否正确

网友D:
问题在这里  argv[2]: 66:0:0:0:lol:  接口ID每次拔插都会变

网友E:
才弄了个类似的,虚拟机死活不行,装个实体的centos6.5一次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盘的图,颗粒丝印

颗粒和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在这里  argv[2]: 66:0:0:0  接口ID每次拔插都会变

每次插拔,端口肯定会变的,毕竟是虚拟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才弄了个类似的,虚拟机死活不行,装个实体的centos6.5一次过!

liux系统小白一个,最后实在不行了,再去搞一搞实体机。

楼主:
跟这硬盘盒有关系吗?

楼主:
这是我其他固态盘的硬件信息,

楼主:
看来帖子要沉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其他固态盘的硬件信息,

能认盘状态 可以用固件升级工具看下开卡的ID是哪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