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小米降噪蓝牙耳机右耳声音不响。结论已出

楼主(2021-11-25):
先说结论动圈单元坏了。不过虽然结论出来了可是怎么修是个问题。这货有降噪,只换单元需要挺高的技术。直接换耳机会不会影响降噪?请大家各抒己见吧。小米项圈蓝牙耳机右耳声音突然变小,基本可以忽略。本来以为是线断了,拆开发现右边连接处和耳机连接处都没有断线。但是发现右耳里,大的单元(动圈喇叭?)没有声音小的(动铁?)有微小声音。从主板接过来的线有四根,然后又分出了四根给另外两个单元。我的想法是用别的耳机接到线上,如果有声音说明是单元坏了,如果没有声音就是另外的地方断线或者故障。现在问题是四根线里哪两根是给大的单元信号的?请指导下。另外如果要继续像下拆应该怎么拆,仓体中有很硬的胶,手里没热风枪,电吹风吹了一会也没扯下。

网友A:
万用表测下就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测下就知了。

不懂原理

网友:
有的万用表测不出来。能保修还是保修,自己换单元最好两个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