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容点焊机第二弹之STC15W408AS:硬件增强、功能升级、BUG修复

楼主(2021-11-25):
由于前一段时间论坛开源的一款电容电焊机热度挺高(详情移步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4070-1-1.html)但是也有不少BUG。多位坛友私信我希望我能把程序优化一下,做的好用一些。在加上前一段时间帮别人设计了几款点焊机,所以就利用手头现有的原材料,重新做一款小巧强悍的点焊机。

硬件上不同于上一版的是:
1:MUC从STC89C51改为STC15W408AS,一方面这个CPU价格低,而且是1T的单片机,运算速度更快,如果用12T单片机编码器会判断的很慢,经常是显示跟不上操作,另一方面是这个MUC电压范围宽,2.8v-5.5v供电,完美解决体质弱的电容点焊关机问题。
2:按键采用EC11编码器,功能更灵活,大范围调参数也不会按得手抽筋
3:升压电路从XL6012改为MT3608,有效降低BOM成本。毕竟一个升压模块才一两元钱
4:MOS从AUIRFS8409改为4N04r8.这个是因为刚好我手里有12只,为了节约成本,就不再重复购买了
5:兼容5-12V宽范围供电,5V供电就焊接白圈内的原件,以及两个带星号的0R电阻,12V供电则可以不焊接白圈内原件,焊接不带星号的0R电阻,和7805即可。

功能上不同于上一版的是:
1:原来是三级菜单两位显示,现在4级菜单三位显示,分别是A焊接时间0-25。5ms。B脉冲间隔0.1ms-15ms。C脉冲数量,1-4脉冲,D焊接延时检测0.5s-5s
2:增加了蜂鸣器,在调节参数或者焊接过程中会发声提示
3:增加了5分钟无操作自动关机,点焊或者调整参数则会重新计时
4:增加了参数短时间保存功能,自动关机或手动关机后,拿掉供电实测参数可以保存半小时以上(换板子上设计容量的电容应该可以保存超过1小时)
5:编码器左旋参数减小,右旋增大。短按为切换菜单,长按2S以上关机,蜂鸣器响3声作为提示
6:出于保护,关机状态下旋转编码器可以激活显示,调整参数,焊接不会输出脉冲,需要按下编码器开机才可以焊接,这个不是BUG只是为防止误操作引起的板子损坏。

特别注意!!电容体质有强有弱,不要拿自身安全去挑战这个板子的极限。

老规矩,先上原理图

PCB双面设计,正反面各6只MOS

嘉立创免费打板还顺丰包邮,这点好评
显示和上一版一样,依然采用4位数码管显示,增加了蜂鸣器

找到部分元件,开始焊接

升压电路是用的这一个模块,直接搬板

焊接过程省略,直接上焊好的板子

电容原本打算用1000UF的,手里只有470uf的,就先凑合用

多角度展示一下

背面也有6只MOS

编程的过程就比较枯燥,没什么好说的,和上一版一样,开机4个数码管同时旋转6圈,开机默认显示A080意思为A菜单,焊接时间8.0ms,因为单片机IO口太少,吧小数点的IO挪去蜂鸣器了

实测双脉冲

调试时随手截取的波形

网购一米25平方多股软铜线

切一截3*10mm的铜排(铜排是上次做点焊机剩下的,已经氧化了),焊针也是便宜焊针,从中间一分为二

比好长度,画好线

直接烙铁大法,焊上去

另外一头如法炮制,先绕上铜带,防止线散开,在焊接

套上热缩管,一对点焊笔就做好了

整体看上去还不错

板子上用的铜排有两种,一种3*10mm一种2*10mm,厚的接线,薄的汇流,忽略我这渣渣钳工

电容是以前买的,便宜货,自放电有点大,内阻不清楚,先来个全家福

组装过程省略,照着板子丝印做即可

由于电容质量参差不齐,默认参数从8ms改为2ms了

脉冲间隔300us

脉冲数量2个

焊接延时1.5s

牛刀小试,先对焊个0.15镀镍钢片,叠厚0.3,mm

焊接时间3ms,焊点相当漂亮

用力撕直接撕裂了

再来对焊个0.2mm纯镍,两片叠厚0.4mm

焊接时间15ms,因为只有一对电容,并且电容内阻大,心有余力不足。时间短了焊不上,时间长了高温吧焊点都烧黑了

一个焊穿,一个没透,单极性点焊机特性就是这样

0.15镀镍和0.2纯镍对焊

效果刚刚的

0.15镀镍和0.2紫铜带对焊

紫铜材质软,不会像镀镍那样,大范围撕裂

最后来焊个电池,0.15镀镍,焊接时间3ms,焊点相当完美

因为还要用的电池,没焊的太狠,撕掉后还有几个小点,时间在长一点会更好

还是老规矩,附上PCB和HEX文件,感兴趣的拿去折腾,下载需要三个分卷压缩包都下载,才可以解压:

楼主:
在啰嗦一句,下载时晶振频率设置为11.0592Mhz

网友A:
厉害了,前排占座

坛友改进仿制: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040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前排占座

谢谢支持

网友B:
羡慕、嫉妒、不恨!

网友:
厉害了  坐等车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羡慕、嫉妒、不恨!

谢谢支持

网友C:
高手在民间,楼主软硬精通,好羡慕!第一版打样回来还没做,第二版比第一版更好,打算做第二版了!非常感谢楼主无私的开源!让大家享受到电子DIY的乐趣!

网友D:
高手呀!还是个热心的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手呀!还是个热心的高手!

高手谈不上,只是个爱好者

网友D:
引用 楼主:
高手谈不上,只是个爱好者

我想找个双极性的试试!呵呵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上个版本也挺好

网友E:
带不带设置参数记忆,不用每次开机设置

网友:
感谢分享, 大佬压缩包里面没有HEX文件啊?能不能私发一份?

网友:
高,就是高。正在发愁,没什么玩儿的。这回又能玩10天半个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在民间,楼主软硬精通,好羡慕!第一版打样回来还没做,第二版比第一版更好,打算做第二版了!非常感谢 ...

多谢支持,第二版功能更全面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找个双极性的试试!呵呵

双极性成本太高,单极性的只要电阻足够小,也能大电流出奇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带不带设置参数记忆,不用每次开机设置

带短时间参数储存,那三个电容的电耗光了参数就恢复了。一般储存一个小时没问题的

网友F:
如果电容容量更大  这个电路也适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电容容量更大  这个电路也适用吗

是的,只是要注意默认参数和你焊接的镍带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