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BT下载磁盘占用直接100%卡死了,这硬盘是叠瓦盘吧(ST1000LM035-1RK172)

楼主(2021-11-25):
磁盘 0 (D:)
    ST1000LM035-1RK172
    容量:    932 GB
    已格式化:    931 GB
    系统磁盘:    否
    页面文件:    否
    类型:    HDD
    读取速度    21.4 MB/秒
    写入速度    0 KB/秒
    活动时间    100%
    平均响应时间    695 毫秒

受不了这卡死的状态,还好系统盘是单独的SSD,对其他上网等操作影响不大。

网友:
转自百度

ST1000LM035 是叠瓦磁盘(缓存128MB、转速5400PRM、高度7mm)。除了ST1000LM014 是垂直式的,其它的都是叠瓦式的。如果用迅雷满速下载,很容易造成硬盘繁忙响应不及。

Recording technology bullet changed to SMR(叠瓦盘)

网友:
CrystalDiskInfo看下支不支持trim,支持的就是叠瓦盘

网友A:
用CrystalDiskInfo看下支不支持trim,支持的就是叠瓦盘

网友B:
1T的盘有碟瓦的吗?看下健康图,不会C5黄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T的盘有碟瓦的吗?看下健康图,不会C5黄了吧

有,笔记本的很多,台式机的也有,还是小缓存的那种,坑死没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rystalDiskInfo看下支不支持trim,支持的就是叠瓦盘

好像是不支持

网友:
用MHDD或者victoria或者diskgenuis扫描一下看看,平均响应时间那么高,大概率有坏道了,还没记录到smart信息里罢了。

网友:
你这个是叠瓦式硬盘,你硬盘空间是不是用了很多?如果是的话就清理多一些空间出来,这样还能再用一些时间,同时注意备份重要资料。

网友:
1T的7mm薄盘都是叠瓦的

网友C:
bt下载对磁盘的随机读写要求很高,以前百兆一下的宽带还能顶得上,现在普遍得500兆千兆宽带,机械硬盘撑不住得,换个ssd吧

网友:
用大厂SSD下BT,而且别用海康威视的,容易过热掉盘

网友:
叠瓦盘查不到Trim?奇怪的事情。用Victoria查一下,里面信息很详尽,包括缓存大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bt下载对磁盘的随机读写要求很高,以前百兆一下的宽带还能顶得上,现在普遍得500兆千兆宽带,机械硬盘撑不 ...

用ssd当下载盘也是个人才

网友:
一般十几G以内的我都是先下载到内存盘里,然后再转移,几十G以上的才直接进企业机械盘。

网友:
只要缓存是128M的,基本就是叠瓦盘了

网友:
新款叠瓦式希捷移动硬盘ST1000LM035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ssd当下载盘也是个人才

SSD当下载盘也没啥问题吧,我就是SSD当下载盘的,当然不是24小时不停下的那种,但是平常下东西都是放SSD上的,上次看过一篇测试,民用SSD基本上没有写坏的。128G的MLC,TLC,测试结果没有在500TB以内写坏的,最多一个写了2.5PB才坏

网友:
如果内存大,可以给硬盘增加一下缓存,我以前经常下载时就给机械硬盘加了1G缓存

网友:
11楼说的对,带宽大,下载速度快,什么机械硬盘都会卡顿,不管是不是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