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联想固态硬盘SL700 128用着特别慢,请各位大神来看看

楼主(2021-11-25):
用分区工具自带的测试,读取都是延迟特别高的块 ,通电时间才一百多小时,写入量应该也不多啊
这种重新开卡会不会好?主控是ps3111

楼主:
看论坛里都说是固件的问题,我对这方面真是头疼

网友:
联想的都敢用。。。

网友:
我领导的这个盘,说没就没了,直接掉了,固件有问题的,没必要刷,换个2.5寸的三星不香么

网友A:
最讨厌非标准刻字的,什么颗粒都不知道。

网友:
尽量别碰联想的东西。家里有台笔记本每次启动,网卡转很久才出来。网卡转不出来的话,别的软件又打不开,重装好那么几天又来,已经放弃了

网友B:
固件不匹配的问题 直接用固件生成工具生成固件 在SATA接口升级刷不就完了

网友:
ps3111,直接重新开卡就是了,群联基本都是用东芝的颗粒

网友:
恭喜,海力士漏电王16nmTLC,能用就庆幸了,不要对性能有什么太大的期望

网友:
公司美工电脑的联想固态直接掉盘,那场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件不匹配的问题 直接用固件生成工具生成固件 在SATA接口升级刷不就完了

现在手里没有这个接口的电脑了,也不值当的买转接卡了呀

网友:
这明明是台湾群联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讨厌非标准刻字的,什么颗粒都不知道。

群联自己封装的颗粒

网友(2022-08-23):
类似遭遇到了,影驰GALAS 120G(SATA),开卡成功,但掉速严重,数据甚至比一般优盘还差,后来干脆又不认盘了这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