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丰的随身wifi到了,adb怎么解?

楼主(2021-11-25):
插入电脑,用adb devices显示
0       unauthorized
这玩意怎么授权呢,麻烦了。

楼主:
默认登录用户是 useradmin,后台有些设置是不能操作的,感觉有另一个用户的登录接口

网友:
在论坛里搜一下就行了,很多帖子教程之类的,比较多我就不转载了,都在拆机区

网友A:
优丰的有卡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丰的有卡槽吗?

有,密码8个8

网友A:
好的!谢谢,去撸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去撸一个

我的直接输密码就能切。贴吧有人能切不识别dns,只能干掉esim。
所以,挺玄学

网友(2022-04-07):
你搞定adb了吗?我和你一样,不知道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