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电视现在有什么第三方安装办法吗

楼主(2021-11-25):
系统酷开7.0.20。工厂模式下adb开关没有,应用商店内小程序这个软件也没有。完全不知道怎么整了,不清楚系统降级有没有作用,求个能用的降级包。

网友:
外接一个机顶盒完事,内置的就不要用了!

网友:
换个主板或者换电视。

网友A:
现在的品牌电视这么不靠谱吗,还好我买的是风行,地面波完美接收,软件可自行安装,还可以ROOT掉后去开机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品牌电视这么不靠谱吗,还好我买的是风行,地面波完美接收,软件可自行安装,还可以ROOT掉后去开机广 ...

创维带有线电视接收解码的就是非常不错,比外置机顶盒好太多了,直接收看,免切换,一只遥控器就可以了。
电视机安装软件还是要小心点儿,一旦把系统搞出问题了,那风火轮就会不停地转悠,,,

网友B:
拆开主板上有无串口?连上去看看上电有无打印输出?如果只有一点可以电脑按死enter键再通电,进到boot Console下print环境变量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主板上有无串口?连上去看看上电有无打印输出?如果只有一点可以电脑按死enter键再通电,进到boot Cons ...

不想拆机,买个n1算了

网友:
想想以前买的也是酷开系统的,安卓系统也很早的一代,喜欢刷机,结果不小心刷成一个55寸大砖头,打电话问创维售后,说要换主板,700块钱,淘宝买了一块刷机板子回来重写程序好了,后来再也不敢刷了。

网友C(2022-02-10):
在电视应用市场下载华数当贝市场,当贝里有小程序助手。我是酷开7.45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电视应用市场下载华数当贝市场,当贝里有小程序助手。我是酷开7.45

名字好像改叫 安装小助手 了

网友:
手机和智能电视在一个局域网下。我手机是WiFi,电视是网线连接。
1,电视打开ADB。
2,下载甲壳虫ADB助手。手机上安装。https://wwi.lanzouq.com/b00zlvcpa   密码:52pj
3,要安装的软件先下载到手机中。然后点+号,安装APK,选择手机中的软件即可。

网友D:
酷开打开abd方法:
设置里面  》 本机信息  》 遥控器依次按下“上上下下左右左右》选择“通用设置”,打开“ADB”开关

另外一种安装方法

当贝市场----安装小助手---可以安装U盘APK      前几天刚找到的方法  安装了电视家3.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电视应用市场下载华数当贝市场,当贝里有小程序助手。我是酷开7.45

感谢,解决了难题。之前这两个市场都找不到安装助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酷开打开abd方法:
设置里面  》 本机信息  》 遥控器依次按下“上上下下左右左右》选择“通用设置”,打开 ...

这个2021年有用,2022年堵住了

网友:
我用的悟空遥控推送安装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品牌电视这么不靠谱吗,还好我买的是风行,地面波完美接收,软件可自行安装,还可以ROOT掉后去开机广 ...

地面波要天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地面波要天线吗?

当然要呀,讯号强的本地台用室内天线也能收,室外用八木天线就行,收远程的还要加放大器,我能收到60多公里远的香港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