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A1370 MACBook笔记本问题 如何能装上系统

楼主(2021-11-25):
电池鼓包了,用充电器能开机,开机后进入实用工具画面,连了WIFI打算用连网方式安装系统OS,弹出如图的对话。如何能装上系统,本机的硬盘是否有坏了?

楼主:
下载前的诊断后弹出的窗口,是不是硬盘不符合安装系统?

网友A:
如果硬盘里面没有有用的资料,可以用磁盘工具,把硬盘抹掉,选APFS格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硬盘里面没有有用的资料,可以用磁盘工具,把硬盘抹掉,选APFS格式,试试。
...

用最后一项查看硬盘60G只用了1.5G,没有什么资料

网友:
百度上有个方法,没试过。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我有同款机子,要修改系统时间,用优盘镜像安装,

楼主:
应该是硬盘出问题,磁盘管理里抹不掉。有机会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