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信丰伟业MF782的编程器固件,已解SIM卡锁

楼主(2021-11-25):
某宝买的,界面无解锁窗口,扫二维码也不行。刚好飞哥的到了,同款硬件,拆了读取编程器固件然后刷回去就好了。PS:中途试了下旦斯的编程器固件,无法使用。说明虽然都是中兴方案,界面看着也差不多,实际上还是有区别的。

有网的飞哥,没网的某宝。

外观和这个一模一样: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6737-1-1.html
适用主板类型:

spi flash位置

这是啥品牌的flash不清楚。查了下好像是GD的,我编程器选的这个

刷好后开机就是这样。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035YEN9zc-MfzEN1xYEzhA
提取码:hypj刮刮乐

附件防链接失效:

网友A:
刷机后看下imei和mac等信息是否一样的,还是和原先一样没变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机后看下imei和mac等信息是否一样的,还是和原先一样没变化呢

肯定变了啊。所有信息都在固件里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肯定变了啊。所有信息都在固件里面。。

如果imei也便一致的话,2个同imei在网时貌似会冲突?

网友:
没手艺去下flash

楼主:
需要热风枪,这种封装没有sop8好整

网友:
飞线刷。
感谢大神提取固件,后续玩这个的多了,可能就会有人研究编辑和修改编程器固件,最终玩出花了。
或者也可以考虑一下联系厂家或是中兴要技术文档甚至是固件定制工具,我很早之前从一个破产的广告公司搞的广告路由上定制的固件带WIFIDOG插件,想正常上网非得扫码关注公众号或是看广告,后来拆了外壳发现是ZBT开头的,一查是一家叫智博通的公司,然后通过阿里巴巴联系上他们的售后,最终拿到了一个纯净版的OP固件,再后来发现那芯片是7620的,然后就走了刷机折腾的不归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imei也便一致的话,2个同imei在网时貌似会冲突?

国内这么多山寨机我不信没有imei冲突的,应该是同一个基站冲突吧?
如果真有冲突只有等大神反编译,看下哪段是mac和imei替换一下。我试了下ida pro反编译,不会搞。。

网友:
聪赋的我也买了,到手插卡即用,电信联通移动都试了!

网友B:
飞哥的 这货支持几个频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哥的 这货支持几个频段

4G 3个  2G/3G  1个

网友:
这不简单 淘宝买常规1.8v的16MBflash   这个直接用防风打火机烧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imei也便一致的话,2个同imei在网时貌似会冲突?

这个没有关系,和路由器一样的原理,两个相同的BSSID只要不在一起就没事。

网友:
需要手工熟练。我不常用,吹个esim就费劲半天,我只是也想过把联通版的固件刷到电信版里,毕竟只少了一个射频,而3G的B1 B8是两种频率。

网友:
中兴这个方案5555这个adb端口是打开的,adb device也能发现设备,只是离线状态。但应该不是安卓,挺奇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内这么多山寨机我不信没有imei冲突的,应该是同一个基站冲突吧?
如果真有冲突只有等大神反编译,看下 ...

应该是哪位大佬 买俩回去 读出来对比一下看看俩一样的机的固件   哪不一样

网友C:
mac和imei应该可以用HEX编辑器修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c和imei应该可以用HEX编辑器修改的

原理是这样的,问题是需要知道这两段字符串在那个位置才行。
普通的小白根本搞不定,只有仰仗大佬们研究出来后对着教程依葫芦画葫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