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128G的sony SD卡。

楼主(2021-11-25):
朋友给了张128G的sony SD卡,,,坏的,不识别。
想着拆开看看里边有没有nand flash,,,
结果打开一看一个大黑块,,,没的搞。
不过那个写保护开关居然是悬浮的,,不知道是不是靠磁感应实现的写保护功能。

拆最后的核心,直接die封装的,,没有颗粒,没有颗粒,没有颗粒。

网友:
那个开关是给读写设备看的, 卡座对应位置处有一微动开关. 处于写保护位置时设备不执行写操作. 但要是设备SW不遵守这个规矩, 一样可以写入.

网友A:
再往下拆啊,我以前拆过1个创见的32G SD,里面也是个电路板,电路板上是2片镁光正片颗粒。你这个似乎有个塑料盖子,掀开看看,拆都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往下拆啊,我以前拆过1个创见的32G SD,里面也是个电路板,电路板上是2片镁光正片颗粒。你这个似乎有个塑 ...

拆过了,直接die封装在里边的,,,没颗粒。。。

网友B:
Sony自身的MS棒不知道还有谁记得

网友:
u3的卡不便宜,速度快,坏了肉疼

网友:
没拆过,感觉好山寨

网友C:
居然是大牛屎,现在的牛屎已经做得那么漂亮了吗?

网友:
应该用溶剂去除封装,买不到溶剂,换成打火机烧开,烧开效果不好换瓦斯喷灯,去除封装能看到里面芯片晶圆彩虹。

网友:
浪费东西太浪费东西了,背后有测试点,可以当个128g的闪存芯片用,你折腾不了,你可以挂在数码之家商城卖了也可以

网友:
写保护开关本来对卡内部就没有电气连接,他是在不同位置出发读卡器里面的一个小机构,也就是一个小金属片来达到写保护作用。
现在SD卡都这样的黑胶一体了,好几年前的才有单独的flash

网友:
写保护是 读卡器或者PC的功能, 通过触发SD卡槽内写保护开关来实现的, 与SD卡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居然是大牛屎,现在的牛屎已经做得那么漂亮了吗?

主控和闪存一体的,俗称黑胶一体盘,这样做的好处是防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Sony自身的MS棒不知道还有谁记得

那是当年sony当年想利用自身的产品占有率的地位强推自己的一套标准,最后,全部化为历史的尘埃了

网友:
128G 索尼产,我觉得不太可信。尤其看到金灿灿的金手指。

网友:
这个厉害直接盖上去了 我拆过几种  有超薄PCB+主控+TSOP芯片  有半截的黑胶体  还有牛屎主控+tsop芯片

网友:
最大规模的是一个小小的主控,加上正背面四片flash

网友:
假货无疑~真的SONY太罕见了(大概是因为智商税含量过高)

网友(2023-01-11):
这是暴力拆解

网友:
山寨货,那写开关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