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小白求助 爱国者64G优盘,量产出问题后,就这样了,用什么方案可以解决啊

楼主(2021-11-25):
爱国者64G优盘,量产出问题后,就这样了,用什么方案可以解决啊,请大佬帮忙

网友A:
如果量产工具都检测不出型号
要么主控坏了
要么闪存挂了
恭喜,获得主控板一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量产工具都检测不出型号
要么主控坏了
要么闪存挂了

有没有办法医活啊,新买的优盘,小一百呢

网友:
可以尝试换个版本的量产工具重新量产一下。

网友:
不会是买到扩容盘吧?

网友:
我猜是颗粒太新了,芯片精灵认不全,可以在开卡工具中来看看容量

网友:
软件识别有问题

网友:
新买的不去保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