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R4500,经常不能识别有线,怎么搞

楼主(2021-11-25):
闲鱼上淘的R4500,遇到黑心卖家,拿回来就有故障,经常不能识别有线,但无线能连接路由器,只是不认有线,所以wan口也不认,上不了网,电脑连接显示无法识别,有时候重启后又正常,有时候怎么搞都不正常,请教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刷机了还是这样的话可能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B:
可能是有线控制器出了问题,,,或者说是有线控制器的电源部分或者晶振部分出现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有线控制器出了问题,,,或者说是有线控制器的电源部分或者晶振部分出现了问题 ...

谢谢指点,那就是没得搞了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机了还是这样的话可能是硬件有问题

我也觉得是硬件不行了

网友:
加焊油补焊试试~

楼主:
谢谢,回家就试

楼主(2022-01-08):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有线控制器出了问题,,,或者说是有线控制器的电源部分或者晶振部分出现了问题 ...

请教,是哪个芯片?我想补下焊,纯小白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