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有小车床推荐吗? 45号钢最好能车

楼主(2021-11-25):
不知道大家有玩过小车床没有?经常需要加工一些小零件,因为基本都是单件,找人加工费挺贵,想弄个小车床玩

网友A:
 折腾除外,
找人加工费挺贵,是真的,但比自己动手的还要便宜。

网友:
 租1个龙门吊用几天的费用,比买1个便宜,

网友B:
仪表车床几百块钱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折腾除外,
找人加工费挺贵,是真的,但比自己动手的还要便宜。

好像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仪表车床几百块钱很便宜。

开什么玩笑?现在废铁多少钱一斤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什么玩笑?现在废铁多少钱一斤知道吗?

二手的就是按废铁价卖的 。就两根杆控制那种仪表车 没多重。

网友:
几百块钱淘个仪表车床,足够你用

网友D:
开什么玩笑?现在废铁多少钱一斤知道吗?

别人有渠道能卖高价。我们没渠道,朋友卖西湖台转给垃圾佬才200元,有渠道的至少600元起步

网友:
浙江真牛0618小车床,大名鼎鼎的2k4,你值得拥有。

网友E:
家用就买个徽盛的210车床,大概4000元左右,我也买过二手车床是天津的0618,非常折腾,啥东西都配全,一点没比4000元便宜,不如买新的,还没210好用。

网友:
看家里空间和预算,如果空间大,可以买个大点的二手车床,否则0618微型车床是家庭diy不二之选,体积非常紧凑,震动和噪音很小,不会扰民,买便宜的有刷的就行,家用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什么玩笑?现在废铁多少钱一斤知道吗?

别人有渠道能卖高价。我们没渠道,朋友卖西湖台转给垃圾佬才200 ...

去当地的二手机电市场 转转 仪表车这类没精度的车就是按废铁卖的 就三根棍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家用就买个徽盛的210车床,大概4000元左右,我也买过二手车床是天津的0618,非常折腾,啥东西都配全,一点 ...

210就是四千,我才买一个月,旧货现在看起来便宜,算上运费还有些小配件,也不便宜了,我买个二手平口钳,卖260,运费收了我80:lol:,淘宝上买新的有包邮的

网友:
这个东西主要看你加工材料和直径,直径小随便买个四五千的就可以很好用了,直径大以后,机器就吃力了,各种问题就来了,刀不够快,主轴扭矩不行啊,反正就是条件允许,尽量大一点的机器

网友:
黄山 CJM250 或者 C0630

网友:
精度啊,车床不谈精度,自己用旧洗衣机电机装个卡盘一样用

网友F:
CJM250 320 这两个车床不知道老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F:
CJM250 320 这两个车床不知道老了没?

这东西不讲新旧。不讲老不老。只讲精度,好不好

网友:
精度零点零零5以内就可以接受了,毕竟不是做飞机火箭,其实床的重量很重要,直接表现为加工时的刚性有没有变形,这比空转打表要的精度重要的多,楼主要不后悔,买cjm320,重量有,动力也足,不用换挂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