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优丰随身wifi adb获取

楼主(2021-11-25):
adb 连接未授权,无法使用。List of devices attached
0       unauthorized

不知道刷其他210的包能不能行,比如帕米康的。

楼主:
中兴微方案的好像也能被ADB识别,只是状态不对

网友:
能不能找到上面的串口 如果能 试试串口打开adb:titter:

网友A:
论坛里搜下就行了。adb应该是开着的,就是需要通过网络走adb,usb模式下因为启用了usb网卡网络共享,所以adb不响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搜下就行了。adb应该是开着的,就是需要通过网络走adb,usb模式下因为启用了usb网卡网络共享,所以ad ...

不行,扫了一遍,端口都没开

楼主:
中兴的端口情况

网友A: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48 ... Id=usr1mkqgl919blen

参考这个,比较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48 ... Id=usr1mkqgl919blen

不行,主要就是terminal进不去。优丰这版本是vue elementui写的,没入口

网友B:
我来这里跟帖吧,大家一起玩随身wifi
我的已刷了别人的固件了,adb可以玩
使用方法:
1. 短接USB进入刷机模式
参考: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13878531

2. 安装驱动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f96699bbd607b5894e3c1bd2.html

解决驱动安装错误,Win8,Win10禁用驱动签名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ca00d56c5a8f86e99eebcf04.html

3.用miflash刷机

然后就随便折腾了,可惜我没备份原厂固件,找不到优丰原厂固件了

桌面是这个样子,可以连接wifi,可以装ap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来这里跟帖吧,大家一起玩随身wifi
我的已刷了别人的固件了,adb可以玩
使用方法:

理论上来说高通210的都是这样搞,不过我目前只有一个,再买几台高通的来玩玩
固件刷机工具网上也有的
https://cloud.189.cn/web/share?code=2mE3amb22yEr

网友(2022-04-03):
引用 楼主:
不行,主要就是terminal进不去。优丰这版本是vue elementui写的,没入口

我的也是vue这个,连不上adb,你找到方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