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问下山田照明Z208镇流器坏了,灯管一点亮就熄灭,有改造方案吗?

楼主(2021-11-25):
灯管一点亮就熄灭,是镇流器的问题吗?

网友:
启动电容失效

网友A:
多为灯管坏,表现为点亮后熄灭,再点亮,不能维持点亮状态。

镇流器损坏的概率较小,点亮后电子镇流器大部分电量就不参与工作了

网友:
直接买个灯板换上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为灯管坏,表现为点亮后熄灭,再点亮,不能维持点亮状态。

镇流器损坏的概率较小,点亮后电子镇流器大部 ...

您说的对,确实灯管问题。原来是老灯管一点就熄灭,淘宝买了一根装上去还是点不亮,于是怀疑镇流器坏了,后来下了决心从另外一家店再买入一根,一次点亮正常。那个淘宝问题灯管用的顺丰快递,包装很牢固,但万用表测量一侧灯丝不通,于是怀疑灯管问题,联系卖家坚持说出厂检测正常的,将我搞错了方向。我现在想想你检测个毛啊,害我拆了灯好几次,都准备买220V镇流器改造了.由此可见淘宝买的管子买回来还是要小心测试,不能相信卖家。看来山田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基本上3年要换一根灯管,换个2,3次都可以上松下0633了,索性搞活动入了0633和0623,山田做备用了,使用时间短,更换周期可以长点

网友:
我家还有两盏镇流器+启辉器的老式日光灯,灯管用的推广节能型,十年了,没啥毛病。

网友:
日本规格20W灯管要比国内的短10mm,国产灯管无法安装,而且还死贵一个!

网友(2022-05-02):
改成电感日光灯,功率足寿命长坏了只会闪闪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