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逸尘杀菌洗地机 2 Pro使用体验:电解杀菌,扫拖一体

楼主(2021-11-26):
拖把应该是家庭中最为常见的清洁工具,但是传统的拖把必须得经过浸湿、洗涮、沥干、拖擦、冲洗等多个步骤,其中某个步骤做得不到位,擦过的地肯定干净不了。尤其拖一些犄角旮旯的地方,不弯腰根本够不着,对于年迈的用户来说,弯腰拖地一分钟简直能要了老命。在体验逸尘杀菌洗地机 2 Pro之前,我还体验过吸盘式的智能擦地机,与智能扫地机的原理类似,自动规划路线、自动避障、自动回充,但是体验过之后,一是因为吸盘式智能擦地机自动规划的路线根本不能全屋覆盖,二是由于擦地机的是匀速行进的,有些顽固污渍擦地机擦一次根本擦不干净,最后还是换回了手动拖把。这次也非常有幸拿到了逸尘杀菌洗地机 2 Pro洗地机,这款洗地机具有滚刷自清洗、多点精准喷水、5000mAh大电池、双水箱分离等特点,不过这款洗地机到底能否解决吸盘式擦地机的痛点呢?接下来请大家跟随我一起体验一下。

包装
首先来简单看一下逸尘杀菌洗地机 2 Pro的外包装,由于在快递过程中稍微有点暴力,所以外包装箱也有点磨损,包装箱正面正中央为逸尘洗地机2 Pro的产品宣传照。

包装箱底部为产品卖点:逸尘专业杀菌剂、电解水杀菌、杀菌异味滤网等。

左上角为产品名——逸尘杀菌洗地机2 Pro(Floor Cleaner 2 Pro)。据公开资料显示,逸尘品牌隶属于零尘一刻(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科技、机器智能、健康生活为理念的新兴科技类公司。

在包装箱的一侧贴有产品信息铭牌,其中标注了产品型号、产品尺寸、产品净重、产品毛重、执行标准等信息。

洗地过程一共分为三步:清水箱实时喷洒杀菌水;刮条刮除脏污水渍;污水进入污水箱。

包装箱内部用珍珠棉填充,每个配件都用珍珠棉包裹着,这也是家用电器最为常见的包装方式之一。

外观
仔细倒腾一下包装箱里,大体上主要有:大身组件、手柄组件、适配器、整机固定座、小毛刷、使用说明。逸尘杀菌洗地机 2 Pro和其他洗地机一样,也采用了分段式设计,其中下端部分为大身组件,大身组件部分主要集成了显示屏、污水箱、滚刷等组件。

大身组件通体为黑色,在显示屏周围紫色点缀,以及透明紫色窗盖使得这款洗地机的逼格拉升一个档次。

接下来详细介绍一下大身组件的每个部位,其中最为显眼的要数大面积显示屏,当然这块显示屏只有显示作用,并没有触摸操作功能。其实大部分洗地机的操作逻辑都会采用实体按键的方式,一是为了减少误触率,二是为了操作的便捷性。

在大身组件的两侧各有一个出风口,用来保持机器内部气压稳定顺畅。

大身组件背面为贴有不干胶铭牌信息表,其中标注了产品名称、产品型号、额定功率、额定电压、主机充电、防水等级等信息,并给出了禁止将机器平放机身的提示,在铭牌下方是一个语音开关键,对于线语音功能吵的用户可以通过这颗按键将语音关闭。

逸尘杀菌洗地机 2 Pro采用了无线设计,所以在机身上并没有找到任何充电接口,取而代之的是触点式充电,这样既可以摆脱充电线的羁绊束缚,又可以防止水流浸入机器中。

在显示屏的正下方有一个扣手开关,主要用来打开下方的污水箱。

向下按压卡扣,然后往外拉污水箱,便可取下污水箱。

污水箱一共有两部分组成,顶端为HEPA滤网,HEPA是专业的空气净化器滤网,H13级别相当于一台适用于20平米房间使用的空气净化器。

底端为污水箱,洗地机实时自清洁后的污水就被刮到了这个盒子里,而干垃圾则被吸入带有HEPA的尘盒中。

不像其他洗地机一样,逸尘杀菌洗地机 2 Pro滚刷外边还有一个透明窗盖,这个窗盖的设计主要是为了洗地机自清洁时,水被刮溅到周围地面上。

透明窗盖的右侧有一处逸尘的LOGO,LOGO标识主要采用了汉语拼音全拼(YICHEN),字体前景色为紫色,与整机的点缀色比较一致。

逸尘杀菌洗地机 2 Pro采用了前滚刷后滚轮的设计,滚刷与滚轮双重配合,在地面上来回拖动时,摩擦力非常小。

当然这个透明窗盖是可以拆卸的,只要轻轻挤压紫色的卡扣,便可把窗盖拿下来。

随机自带的滚刷材质主要是短绒毛,吸水能力和吸附能力要比传统拖把的拖布好一些。

滚刷也是可以拆卸更换的,只需要往上提便可拆下滚刷,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在我之前体验的洗地机中大部分都是采用了卡扣设计,要想拆卸滚刷,必须先打开卡扣才可以。

如果你足够仔细的话,会发现滚刷里除了短绒毛外,还零星地镶嵌着塑胶软毛,这个和家里的扫床刷的刷毛材质差不多,主要用来清洁地面上黏性较大的顽固性污渍。

地刷的底部的结构相对简单一点,除了辅助拖动的两个小滚轮和若干固定螺丝外,并没有特殊的结构件。

拆下滚刷后,可以看到吸尘管道,所以的干垃圾主要通过这个管道被吸入尘盒中。

清水箱的最大容量大概有800ml,但是加水容量最大只能加到780ml。

清水箱的加水口用橡胶密封圈包裹着,能够有效减少漏水现象。

水箱的安装方式比较简单,直接将其插在大身组件的凹槽内即可,这个也是没有锁扣设计的。

在清水箱插入的凹槽部位有一颗清水箱状态灯,红灯为缺水状态,白灯为标准档模式,蓝灯为强力档模式,绿灯为自清洁模式。

手柄组件的造型有点像吸尘器清洁工具之类的,手柄部位采用了环状设计,这样使得用户使用时,洗地机能够被牢牢地握在手中,不易脱手。

拿到这款洗地机后,我发现配件中一根连接线也没有,包括在连接杆的中空部分也没有发现接头,那么逸尘杀菌洗地机 2 Pro到底是怎么通电的,其实在手柄的内部已经集成了连接端子,这种设计我还是比较认可的,不像其他采用连接线接头的智能拖把更容易把链接拉扯断裂。手柄组件还有两个物理按键:开关按钮与档位切换按钮,在擦地过程中如果换档,则需要长按切换按键。

握把采用了78°02′倾角设计,相比常规的吸尘器,使用起来更顺手,长时间使用也毫不费力。

配件
收纳支架算是洗地机中标准配件,如果没有这个收纳支架,将来的洗地机更是无处安放。

有了这个收纳支架,在使用完洗地机后,就可以之间将其立在支架上,一是起到固定收纳的作用,二是起到沥干的作用。

除了收纳支架,随机赠送了HEPA清洁刷、HEPA备用滤网、清理工具、电源适配器、备用滚刷。

配件里的宽电压充电器,输入电压为100-240V,50/60Hz,输出为27V?1200mA,这个充电功率是相当高。

而HEPA滤网俗称高效空气过滤器,达到HEPA标准的滤网,通常能够过滤0.1μm到0.3微米的细菌或微小颗粒,有效率高达97%。

备用滚刷并没有塑胶软毛镶嵌,带硬毛的复合滚刷为全功能滚刷,适用大部分地面;纯软毛滚刷适合清理木地板,不易划伤地板。

清理HEPA滤网残留污渍还配备了专用的HEPA清洁刷。

而污水箱的清理主要使用长柄刷清理,这个刷子与家里刷瓶子的刷子有点类似。

同时还赠送了一枚六角扳手,用来拆卸手柄。

整机唯一的电源插口设计在了收纳支架背后,而机器主要靠的是触点充电,这种设计也保证了整个机身不见任何线缆。

既然是一台洗地机,肯定是具有吸尘作用的,逸尘杀菌洗地机 2 Pro的尘盒采用单独包装。

同时还赠送了两种滤纸,其中一种为一次性不脏手滤纸,一盒大概有30个。

滤纸在使用前需要拼接一下,拼成尘盒大小的形状才能使用,每个滤纸顶部都设计了一个小提手,方便更换。

另一种滤纸为一次性杀菌除异味滤纸,规格也是一盒30个。

一次性杀菌除异味滤纸与一次性不脏手滤纸的区别在于杀菌除异味滤纸自带了一个杀菌包,能够有效在茶菌的同时还清除异味。

逸尘杀菌洗地机 2 Pro还配备了专用杀菌剂,经中科院检测认证能够有效杀灭99.999%的地面细菌。

操作
正常开机,大身组件的显示屏便会亮起来,其中会显示机器剩余电量,自清洗倒计时显示,对应档位标志,电解水状态显示。

首次启动后,机器会显示缺水状态。

加水时需要将水箱取下,个人觉得最方便的加水方式是赠送一个加水壶,这样每次加水就不用把水箱取下来了。

将清水箱加满水重新装回机器后,重启机器后即可进行清洁工作。

在滤纸安装时,注意安装时的正反,如果滤纸篓与尘盒的孔位没有对应起来,滤纸篓则安装不上。

将装有滤纸的尘盒安装到污水箱上,然后再将滤网固定好,具有干湿分离的污水箱就安装好了。

在洗地之前,将逸尘专用杀菌剂加入水箱中后,立马能看到杀菌剂片迅速溶解于水中。

清洁
逸尘杀菌洗地机 2 Pro拥有单向90°灵活转动的地刷,可以轻便地伸入床底、鞋柜底、沙发底,无需再弯腰费力找角度,只需将逸尘杀菌洗地机 2 Pro与地面水平即可完成清洁。

逸尘杀菌洗地机 2 Pro能适应不同的地面,对于家里的木地板,在不打蜡的情况下,擦拭效果感觉特别干净。逸尘杀菌洗地机 2 Pro杀手锏是电解水杀菌,其实电解水就是具有除臭功能的微酸性次氯酸水,它对大部分微生物、霉菌、酵母、一般细菌、病毒是有效的,所以即使不加入专用杀菌剂,逸尘杀菌洗地机 2 Pro同样可以达到杀菌效果。

另一个场景就是用逸尘杀菌洗地机 2 Pro清扫地面上的酱油渍,用洗地机扫过酱油后,能看到大部分酱油渍被清理掉了,不过对于重度污渍这种使用场景,需要反复擦拭直至干净。

逸尘杀菌洗地机 2 Pro有较薄的拖地头和X-Y-Z三轴可旋转设计,这使得逸尘杀菌洗地机 2 Pro能够很容易清扫桌面下方以及沙发下方一些普通拖把够不着的地方。

自清
逸尘杀菌洗地机 2 Pro采用了清水箱与污水箱分离设计,这样再配合滚刷自清洗,逸尘杀菌洗地机 2 Pro在擦地的时候前滚刷的污水就会被刮入污水箱中,避免移动交叉污染和二次污染,

逸尘杀菌洗地机 2 Pro在自清洗时,大约需要1分钟时间,然后污水被沥干到污水箱。

污水箱要及时清理,否则更容易滋生细菌。不过好在逸尘杀菌洗地机 2 Pro搭配了专用杀菌剂,加入杀菌剂可以有效避免细菌滋生,并祛除异味,这样在保证偶尔忘记、没有及时清理时污水箱不至于滋生细菌和产生异味。

逸尘杀菌洗地机 2 Pro的自清洁还是比较厉害的,加入杀菌剂可杀菌滚刷上的细菌,遇到清理油污过重的垃圾时,可反复多次自清洁,甚至将滚刷拿下来自己手动清洗,达到更干净的效果。

噪音
对于一款兼有吸尘功能的洗地机来说,我非常在意其工作时的噪音,在初次体验后,我就直观感觉这款洗地机噪音不小,经过测试后,发现其在强力模式下工作时的噪音为72.0db,72.0db在同类产品中算较低数值了,但洗地机和吸尘器类似,都是高转速电机驱动,难免噪音。

吸力
逸尘杀菌洗地机 2 Pro还配备了一个5800Pa的超大吸力电机,本来这个设计是用来清理一些毛发、果壳、果酱、米粒物等杂物的,在使用洗地机清理地面上的花生皮时,花生皮被一片不留地吸入了洗地机中。

然后再来试试清理小米颗粒,由于小米颗粒较小,所以在清理过程中,瓷砖缝隙或柜体缝隙非常不容易被清理掉,但是逸尘杀菌洗地机 2 Pro在这一环节中,表现非常好,地面上的小米颗粒一个都不剩。

续航
续航方面,逸尘杀菌洗地机 2 Pro配备了一块500mAh的大容量电池,官方宣称充满一次能够清理150㎡的地面,而我家为129㎡,充满电后全屋清扫一遍,电量大约还剩30%,所以基本符合官方宣传的一台设备一次充电解决全家清洁问题。

总结
经过十多天的使用体验,整体来说逸尘杀菌洗地机 2 Pro不仅省去了拖布浸、泡、洗、沥干等过程,而且还能够得着许多人够不着的地方,比如沙发下、卧床下、书桌下,如果用拖布来清扫这些地方,弯腰跪地是必须的了。逸尘杀菌洗地机 2 Pro不管是清洁效果还是除尘效果,真的非常令人满意。同时搭配5800Pa大吸力电机,生活中不管是颗粒污物,还是水渍痕迹,在它面前都无处遁隐。逸尘杀菌洗地机 2 Pro确实是一款好产品,吸力5800PA在市场中为中上主流水平,对于微小脏污清理程度毋庸置疑,对于黏性比较大的污渍,清洁效果也非常令人满意,同时吸尘模式不能关闭,这样在拖地时,需要及时避让落地窗帘等物品。

网友(2022-01-18):
请问下这款的续航能力如何?充电一次的话需要多长时间,在满电状态下使用能使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