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90V 30A INA226电压电流表 0.96寸ips

楼主(2021-11-26):
输入电压范围10-90V 低于10V需要外加5V供电(type c)
最大持续电流30A(需要4平方以上电线) 短时间可以50A(1秒以内)
两个摁键一起摁住通电进校准 进校准之后调电压显示值和实际一样
再两个键一起摁住进电流校准 调节完毕再两个键一起摁住退出校准同时保存校准数据

[开源] INA226电压电流表 库仑计: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2246-1-1.html

网友A:
指针电流表多少电流要加分流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针电流表多少电流要加分流器

大于本电流表电流就要加分流器

网友:
单向的还是双向的?

网友:
坐等开源改改MCU:lol:

网友:
精度怎么样

网友B:
这种显示电流电压容量的表立创开源广场很多,代码都贴出来的那种

网友:
30A,这板子不分流不加散热能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显示电流电压容量的表立创开源广场很多,代码都贴出来的那种

没有坛友的香。。

网友C:
用的226 16bit adc ,90v 大约1.5mv 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226 16bit adc ,90v 大约1.5mv 分辨率~

电压是15bit的 电流也是15bit的加上极性
读取64次平均

楼主:
代码暂时不打算公布 想要改动可以私聊我
大电流温漂比较大 30A下大概会飘0.2%左右 15A以内精度还是很不错的
电压基本没有温漂
非线性误差大概有5lsb左右(15bit)

网友:
引用 楼主:
代码暂时不打算公布 想要改动可以私聊我
大电流温漂比较大 30A下大概会飘0.2%左右 15A以内精度还是很不错的 ...

电流温漂大可以试试外部分流器,你这个小板子30a内部电流取样散热不好处理~

楼主:
这个是1.14寸的屏 要这个固件的私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1.14寸的屏 要这个固件的私聊

看着还不错,如果想体积小不愿意用外部分流器,可以加温补~

网友:
226还要校准?我都直接上,esp8266直接读取,so ea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