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苹果20W充电器,非官方那个更靠谱?

楼主(2021-11-26):
苹果20W充电器,非官方那个更靠谱?麻烦推荐一两款,谢谢!

网友:
某杂粮还可以。

网友:
某米,某魅,某vo,某po,都是不错的

网友A:
紫米的性价比高点,其次是绿联和前段时间淘宝客推的那款移速,价格都在25-35元左右,这个价位段里的努比亚不建议买,淘宝客也推过这个我买到手发现已经换了代工厂了,充iPhone有闪断的问题。要更好一点的可以选奥海、安克的PD充电头,48-80元左右,这个价位的就有小体积带氮化镓技术的可选了。做工质量接近苹果原厂的第三方PD头,只有贝尔金和摩飞,但价格也跟原厂的差不多,都是120-140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紫米的性价比高点,其次是绿联和前段时间淘宝客推的那款移速,价格都在25-35元左右,这个价位段里的努比亚 ...

120-140的话,漂亮国良心想的也不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0-140的话,漂亮国良心想的也不错吧。

楼主要20W的,不考虑大功率。三个选择的方向,要不就非常便宜高性价比,要不就体积小,便携性强一点的,要不就性价比低做工用料接近原厂的那种。联想这个价位的,也就几款大功率的还可以,比如ThinkPad的口红型PD快充头,其他的性价比并不高,特别是65W的,跟奥海、安克快一个价,为什么不买奥海或者安克,起码东西没那么冷门,拆的人多,知道哪里有没有缩水

楼主:
谢谢各位的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