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2寸塑料模型A字夹到手就坏了,简单修一下

楼主(2021-11-26):
这个塑料大夹子也是签到红包撸的,5毛多到手
前端一边的可动夹板断掉了

转轴是塑料的,强度自然不高

完好是这样的

中间就是一体注塑的转轴

干脆把好的那边也搞断,一次到位

塑料轴直径0.8mm

刚好有0.8mm的镀锡铜线

这么短一根,强度够了

0.8mm钻头对穿打孔

插入铜线,两侧点502封闭

卡上夹板,搞定

这种夹子用来夹持不同厚度的物品比较稳当,方便粘胶什么的
便宜货问题多点,只能自个折腾一下

欢迎大家围观、指点,谢谢先

网友A:
我也刚买的这个。质量不咋地。

网友B:
嗯,打破旧世界,建立新秩序。

网友C:
2寸开口是  5.x 吧 ……

这个应该够大

网友D:
四舍五入等于不要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刚买的这个。质量不咋地。

确实做工比较粗糙

网友E:
这个做工不如红色的dura,用菜鸟红包加农场3块不到就可以零元到手。搞了好几个了,每天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打破旧世界,建立新秩序。

这是要造反的节奏呀!

网友F:
正规确实该用金属的

网友:
玩具级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寸开口是  5.x 吧 ……

这个应该够大

开口估计差不多5cm

网友:
那种红色的质量要好不少,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个做工不如红色的dura,用菜鸟红包加农场3块不到就可以零元到手。搞了好几个了,每天攒 ...

朋友,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朋友,给个链接,谢谢

去菜鸟app天天领红包里面搜索,首先领红包,再去天猫农场里面搜索,两边红包可以叠加,还可以得400阳光,兑换3元红包需要1000阳光,加上返利零元购还可以赚个几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四舍五入等于不要钱啊

5毛多就是五入,等于1块钱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做工不如红色的dura,用菜鸟红包加农场3块不到就可以零元到手。搞了好几个了,每天攒 ...

偶用签到红包,每天都是2块上下,天天用要搭进去更多的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规确实该用金属的

都是缩水的,想方设法能缩就缩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去菜鸟app天天领红包里面搜索,首先领红包,再去天猫农场里面搜索,两边红包可以叠加,还可以得400阳光, ...

多谢了,,,,,,,

网友:
这样一改比原来的结实多了。

网友:
做工真差,改一下应该耐用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