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拆修车门锁马达

楼主(2021-11-26):
懒癌又犯了半年了,今天来治治7年的破车右后门锁只有马达声无法开锁,每次都要用手扣锁门扳手再开门,然鹅上锁又正常今天没事把门锁、马达全拆下来准备换个TJJ马达上去,最后改成这样

然后悲剧了,TJJ马达尺寸比原车的大,车上那个位置装不进去了
最后车友群里咨询了一下,有车友说原车马达可以拆开修理
(因为以前拆过几个坏的门锁马达,发现都不能修理,都是齿轮碎了)
没办法,抱着死马当做活马医的心态修马达了

原车马达的是这样的

从这边上撬开

打开后就碎了一地
听车友说是里面一个滑块碎了,他用木头削了一个塞里面就好了
这下有点麻烦,车友也没有拍照,我这也看不到滑块啥样,车友只说滑块是个梯形
没办法了只能自己瞎猜随意发挥了

看了这两个齿轮发现滑块是不是噻齿轮那两个槽里的
好了,可以开工干了

最后用塑料削了一个这样的做滑块噻两个齿轮中间了

就这样把滑块塞进去把俩齿轮装好

再把盖子盖好直接用螺丝把马达装锁块上,胶都省了
直接接12V试机,总算正常了,装车上又省了70大洋的配件费
谢谢大家

网友A:
不搞块上等黄花梨木塞进去也对不起你这番折腾

网友:
超级逆向工程

网友B:
严重怀疑这是厂家的寿命设计,想骗配件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搞块上等黄花梨木塞进去也对不起你这番折腾

没见过这么高级的木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严重怀疑这是厂家的寿命设计,想骗配件费的

不然工厂维持不下去啊

网友C:
问一下,图三的执行器是什么型号车的?哈飞赛马?我用这个执行器改了指纹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图三的执行器是什么型号车的?哈飞赛马?我用这个执行器改了指纹锁 ...

国产川汽

网友D:
车锁什么的还是换新的吧,哪天锁外面了砸玻璃和让家里人送钥匙哪个都不止70块钱

网友:
看来不错,设计有余量,可以自己改进,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锁什么的还是换新的吧,哪天锁外面了砸玻璃和让家里人送钥匙哪个都不止70块钱 ...

没必要浪费钱,一个门锁马达只控制一个门,就算锁开不了也只是这一个门打不开,不会影响所有门的,再说了,还有机械钥匙可以开门 啊,有钱我也不会选择N线品牌的车啊

网友:
太厉害了,这都能拆解维修,大神!

网友E(2023-05-23):
建议楼主针对锁的机械结构,讲解一下车锁的原理,特别是那几个杠杆牵引开关。是怎么上锁、解锁的。那更有意义了。期待你的作品。

网友:
动手能力强,厉害了!

网友:
新三年、旧三年,修补一下再三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楼主针对锁的机械结构,讲解一下车锁的原理,特别是那几个杠杆牵引开关。是怎么上锁、解锁的。那更有意 ...

没这个能力,我只是一只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