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楼层呼叫器主机(HENDAI SCHJ型1)

楼主(2021-11-26):
工地上换下来的,据工人反应说是经常接收不到楼层呼叫器信号,主机没反应,然后维修人员过来更换下来的,捡一个回来拆开看看

拿手里有点分量

变压器,我说怎么这么重?

有防水圈

刷了三防漆

有个小板

右边芯片拍不出型号,第一次发拆机帖,谢谢

网友A:
那这玩意儿到底干嘛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玩意儿到底干嘛用的

这个一般是建筑工地用的,一般高层建筑施工阶段都安装有人货梯(类似于室内电梯),有专业人员在里面操作的,这个东西就是安装在人货梯里面的,每一层楼都另外安装有一个发射器,当楼层里面的人想要下来的时候(比如在16楼干活,下班了要下一楼),按一下发射器,这个主机就会显示哪一层有人呼叫,然后操作人员把人货梯开上去接人

网友B:
收不到信号,一般就是那个无线模块的问题,先看看天线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不到信号,一般就是那个无线模块的问题,先看看天线是否有问题

对这一块不懂就不研究了,就算修好了别人也不要的,自己也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