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空气果Fun重启后时间不为零怎么办?

楼主(2021-11-26):
我买的墨迹空气果Fun,按照论坛大老的方法。联上了网,时间就可以自动调整了。但好景不长。过不了几天就联不上了。
现在时间差越来越大了,怎么办,咱可以晚上12点重启进行调整。本来是可以的,但现在不知为什么,关闭后重启时间不为
零了。机子关闭后时间还是在继续。请各位大老们指教,怎么办啊。

网友:
前几天,某宝上买了一个 可以WiFi校时的 led 电子表,装墙上的安防接线盒外面了,用安防的12V电,dc-dc后供电,用了有几天了,目前还行。不知道耐用否。。。

网友A:
断电后在通电,还是之前的时间的,是里面带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后在通电,还是之前的时间的,是里面带电池吧?

里面当然是有电池的。以前不管有没有电池,只要重启,时间就为00:00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当然是有电池的。以前不管有没有电池,只要重启,时间就为00:00的了。 ...

以前有电池重启也归零,那是不是你这次操作的不对呢??

网友B:
空气果不行了。。。
我那个联网了都不能对时,信息回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气果不行了。。。
我那个联网了都不能对时,信息回传,

是的。请各位大老们想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