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助:如何让鼠标点击图标自动输入键盘-win10

楼主(2021-11-26):
各位大神,今天遇到小问题,本人想点击桌面图标,然后让系统自动按下并发送 按键。
例如,搞一个图标,名字叫 关闭,我点击,自动发送 alt+F4    搞一个退出 自动 发送 Esc
系统 win10家庭版。

网友:
最简单VBS  SendKeys,或者用其他编程工具实现

网友:
用批处理,新建一个文本文件,在里面添加你要实现的命令,把文本文件后缀改为bat就行了

网友:
很简单,一个批处理不就行了,或者你百度一下载一个《一键关机》的绿色版软件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