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款9A输出接电容能提升输出电流的12v电源

楼主(2021-11-26):
在某店看到一款电源 实际输出应该在4A的电源 输出是16v 820uf的固态  店家说输出线接在背面固态电容的两个脚 可以得到9A电流    很好奇输出线接口和输出电容不是并联吗  接在电容脚和输出脚应该是一样的啊  难道有什么奥秘 还是胡说八道?

网友:
谁会一直用峰值呢

网友A:
吹牛成分太大太大,这电源长时间3.5A估计发热都不小了4A多点保护设计也就3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吹牛成分太大太大,这电源长时间3.5A估计发热都不小了4A多点保护设计也就3A左右 ...

对啊 很多店家都这样描述  要真是这样  我把家里的电源都这样接岂不是功率翻倍(偷笑)

网友:
我拆过一个72v7a充电器,输出端电容也是图片里那种,但有三个

网友:
这么小的板有9a?我读书少你不要骗我

网友:
目测跳过了检流电阻,也就是跳过了过流保护

网友:
一个电容就提升那么多    什么黑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