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V里面有端口的打不开,怎么回事要怎么设置

楼主(2021-11-26):
额,假设设备是:内网里面192.168.1.10
控制台,可道云都可以,他的地址就是192.168.1.10
但是像jellyfin有端口的192.168.1.10:XXXX的就打不开。是哪里没设置好?

网友A:
192.168.1.10:XXXX这里的冒号要用英文的,另外要确认xxxx端口的服务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2.168.1.10:XXXX这里的冒号要用英文的,另外要确认xxxx端口的服务开启。

就是不知道在哪里设置,开启。

网友B:
用端口扫描软件看看需要的端口有没有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端口扫描软件看看需要的端口有没有打开。

我就当作,没打开,问题是我再哪里可以设置打开。

网友B:
OMV无法直接安装jellyfin吧?你是不是通过Docker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OMV无法直接安装jellyfin吧?你是不是通过Docker安装的?

我不知道啊。。。我是张大妈刷的这个
https://post.smzdm.com/p/az50epz5/张大妈这个包直接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