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一滴酒精引发的大出血

楼主(2021-11-26):
ipad6也就是air2,背光不均匀,原因背光灯排线断裂,打磨钢板后把隐藏的排线断裂处接上了,手贱拿酒精擦了下焊油,酒精渗透进背光模组,背光灯是修好了,但是进酒精那角落背光异常很亮。闲置一两个月后网上看了很多换背光的小视频,自诩ipad6换过home键盘、焊过充电排线、换过WIFI芯片有足够的胆子自己上手换背光了,把背光的钢板拆下后上电测了下正常没有拆坏排线,于是屁颠屁颠上网购买背光模组,没想背光模组是集成了灯条、钢板、背光纸和模组边框(边框带双面胶)的,更换的时候撕掉双面胶后对准位置贴到液晶背面即可。于是上手拆屏上的背光模组边框,拆右侧很轻松就拿下来了,拆左侧的时候注意力主要是放在保护板屏边板排线上了,以为也是贴在面板玻璃上的就稍微用力撕了下来,然后就发现胶带粘下来一块液晶玻璃。换背光宣告失败。
后来观察发现背光边框右侧是贴在面板玻璃上(屏幕正面较厚的玻璃)的,且胶带粘性也比其他三边差很多,所以很容易拆下。其他三边是黑色的超薄双面胶粘性很大,另外左边和下边的胶带宽度是加宽的,胶带面积越大粘力越大,尤其左边和上下三边这胶带是直接贴在0.1-0.2mm的液晶玻璃上,稍微用力点就会搞碎液晶玻璃。然后就有了这次的吐血大作。左侧液晶爆边。
总结:1.修背光不均匀的,排线重接过程中不能用焊油或洗板水或酒精。拆解背光后发现酒精在背光纸上的痕迹是无法去除,无法修复的。
2.换背光一定注意背光边框左侧和下侧胶带和液晶玻璃。

买新屏太贵了,蠢蠢欲动一干就废的我又买了一块故障屏(颜色失真)来最后赌一把,准备拿我这废屏上的芯片去更换失真屏上的芯片,预祝顺利赌赢吧

背光排线断裂处,就是图中左上磨开区域的一坨锡位置(图像位置翻转)

液晶下侧边缘(图像位置翻转)

液晶左侧边缘(图像位置翻转)

液晶右侧边缘

网友A:
因为酒精我损坏过两个屏幕,同事用手消液也损坏了一个屏幕
后怕了,再不用酒精擦屏幕边缘缝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酒精我损坏过两个屏幕,同事用手消液也损坏了一个屏幕
后怕了,再不用酒精擦屏幕边缘缝隙了。 ...

看来都是交过学费的,不过这次的学费是入坑以来最贵的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酒精我损坏过两个屏幕,同事用手消液也损坏了一个屏幕
后怕了,再不用酒精擦屏幕边缘缝隙了。 ...

酒精消毒,可以消除心理阴影,但屏却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鸟。

网友:
强迫症闯的祸。

网友B:
既然进了酒精,为啥不满屏涂满?这样就均匀了吧?

网友:
lz可以换个新的了

网友:
用酒精会把匀光片上的荧光粉洗掉,以至于不均匀,看起来有水影。

网友:
我的苹果7屏幕摔的屏幕和边框分离,然后用502粘,502进去了,也是指甲大一块很亮,凑合能用,也就没倒腾。用一年了还是那样,不倒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进了酒精,为啥不满屏涂满?这样就均匀了吧?

简直就是 个天才,哈哈。我咋没想到

网友C:
败无止境我估计从读初中开始到现在可能搞坏了价值十几万的物品了吧,不过也得到了那些烟酒色气得不到的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败无止境我估计从读初中开始到现在可能搞坏了价值十几万的物品了吧,不过也得到了那些烟酒色气得不到的快乐 ...

没被爹妈打死也算庆幸了,我也就敢拆拆录音机电风扇手表玩具

网友D:
引用 楼主:
简直就是 个天才,哈哈。我咋没想到

弄不了的,匀光不均匀会有不规则水波纹,哪怕指甲不小心刮一下都会留下印记!

网友:
无水酒精进去一点时间长了会淡的看不出来的,另外拆这个背光需要加热 这时候就可以毫无顾忌的往里边倒酒精了

网友E:
你买的有色差的总成一般是可以修好的,拆卸芯片或加焊也需要注意温度别把背光烫坏,我修好很多pad6鬼影屏了一点痕迹都没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买的有色差的总成一般是可以修好的,拆卸芯片或加焊也需要注意温度别把背光烫坏,我修好很多pad6鬼影屏了 ...

谢谢提醒,那你换的芯片都是旧总成上拆下来的吗?还是买全新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弄不了的,匀光不均匀会有不规则水波纹,哪怕指甲不小心刮一下都会留下印记! ...

研究了下是的,进水进酒精都不行。背光纸很多层,每层都有不同的微观结构和作用。进液后微观结构改变会影响光的折射

网友E:
不一定哦 有的需要换ic有的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一定哦 有的需要换ic有的不需要

等屏幕到货了再请教下你

网友:
电子产品, 现阶段的手机, 手机屏, pad应该是最精密的东西了。。

手贱, 用了多年的小米5s, 第二次自己换电池时, 太自信了, 在第一步撬屏时, 我撬错缝隙了, 把屏分开了。。报废了。。这种老机换屏也没意思

了。。

所以, 就算以前折腾过同样的科目, 时间久了,还是要小心。。一点要按步骤按流程来。。。自信是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