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固纬GW-INSTEK GSP-810TG频谱分析仪拆机图

楼主(2021-11-26):
该频谱仪虽然十多年前的东西了,感觉还是不错的,带有TG跟踪源选件,虽然是示波管显示谱线的的,但经过高人指点,说这个频谱仪已经是A/D混合的结构,不是纯模拟量,显示部分是重新从D/A模拟信号进入示波管板极,15~6年前估计液晶屏比较贵的原因?不过这个仪器的参考频率准确度和稳定性还是不错的,开机以后频率一直比较稳定的,输出幅度用另外的频谱仪和综测测试比较准的0dbm,输入测试误差也不大。

内部做工还是挺不错的,给我的感觉比惠美的HM5012和5HM014看起来好很多,很扎实的做工,PCB板子还有里面的框架铁构件都是镀锌很好,这么多年了还是和新的一样,不像惠美的频谱那样锈迹斑斑了。控制和高频部分,包括跟踪源选件板都是贴片元件,做工在当年来看是还不错了。实际测试的误差和我那个数字频谱仪也差别不大,测试不同带宽下显示误差也不大,不过动态范围不是很大,调双工器就算了,看看人家调好的双工状态还是可以的,调个有源或者无源谐振带通回路,滤波器、陷波器、扩改频率时看看VCO的频率稳定性等等还是挺不错的。
下面上几张内部图,因为是很新的机器,不舍得拆板子了(原装出厂高频部分还贴了覆铜薄皮,只要一动就破坏了,那就不完美了)

楼主:
再补2张是朋友发我的,他当时拆修一样的这个频谱仪时拍的照片, TG的频率好像是AD9850产生的。  频谱后面处理电路是用AD608

最后再上一个电脑上的上位机免费软件,可以实时抓取频谱仪的波形等等。另外还有一个需要密码的软件没法用。

谢谢大家的观赏!

BEST 73!

网友A:
当年这东西的价值都是以万为单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这东西的价值都是以万为单位的

应该是这样的,当年都是价值不菲的仪器,台湾省的东西确实比大陆生产的质量好。

网友B:
用的是日本偷西瓜的示波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日本偷西瓜的示波管

是的是滴!显示效果也挺好。整机做工挺好的,里面没有一点锈斑,好像和新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