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电子秤并更换换电池

楼主(2021-11-26):
   这个电子秤电池一点不存电了,必须的插上电源才能使用,今天有时间正好把它拆开把电池换了。并且有件事现在也搞不明白,上传附件奖励到底给有没有,为啥不给加到总M币里呀?

楼主:
发帖前后M币变化,数学不好算懵了。谁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我直接把家里电子秤的电池拆了用ac供电,反正用的也不多

网友A:
用4个18650并联,不用大容量的,2500的,都能用到你怀疑人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4个18650并联,不用大容量的,2500的,都能用到你怀疑人生

电压不一致能行???

网友:
电池充满再并,没事的,再改一个TP4056充电板进去,能用很久。

网友:
这是铅酸电池?感觉铅酸电池到了一定大小是有方向要求的,这个是倒卧着安装吗?

网友B:
告诉你直接换个18650带保护板或者用个手机电池装上去好用的很......半年不充电也没什么事还耐用.

网友:
专业啊,比我那个小称大多了,我那个用的两节5号

网友C:
1092+6+32确实不应该是1140,而是1130

网友:
拆了不改锂电不是咱风格呀 我店里的改了锂电 外挂摩拜拆机太阳能板 基本常年保持在3.8v左右

网友:
如果是我,我就会和楼上的那些大哥一样,改为锂电,要么18650,要么旧手机电池,肯定比这种铅酸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92+6+32确实不应该是1140,而是1130

好吧,我数学确实不好,但是没给呀

网友:
一样的电子秤。电池里加点蒸馏水,5v的充电器串个二极管充一天,复活了。

网友:
铅酸电池换了吧,铅酸电池特别不耐用,改锂电或者18650,或者用的少直接dc也不错。

网友D:
竟然用铅酸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直接换个18650带保护板或者用个手机电池装上去好用的很......半年不充电也没什么事还耐用. ...

要断开原来的充电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竟然用铅酸电池

基本上都是用铅酸的,要有份量,太轻的秤不牢靠

网友:
前些天买了台不锈钢面板的968S。凯丰的秤比其它牌子贵,拆开看做工非常粗糙满满的山寨风。塑料外壳连山寨都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