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80年代末东方牌电磁炉DCL-1200拆解

楼主(2021-11-26):
80年代末的电磁炉,收来的,能正常使用.但里面味道比较大,不知道怎样描述,感觉像是塑胶味之类的.好像它们上面那层黄色的胶发出来的.加热芯表面黄色的胶,几个变压器上面也有胶.棉花上面有点淡黄色的也是一样的味道.通电风扇吹出来味道有些大,不知道对人体有没有害?请各位指教.还有个问题,关机后风扇直接就停了,不会像现在的电磁炉一样风扇还会转段时间才停。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容易坏,还是设计就是这样的?

网友A:
滑动调温很不错

网友B:
塑料老化了,换个壳子装起来试试

网友:
做工确实挺好的

网友:
确实是老古董

网友C:
真新鲜。没用过吧。这线盘绕的头晕。
JJ牌?还繁体字。哪出的?
中间是石棉吧。没单片机,够老了。

网友:
这老货的质量是真好,线圈应该都是铜线的,千万别扔

网友:
这应该是纯铜线,留着!

网友:
纯模拟电路控制,无级功率调节?

网友D:
从哪里看出是80年代末的电磁炉?

网友E:
八十年代国内不太可能有这种东西,2000年左右差不多

网友:
印象中80年代应该还是电炉子的天下,看来我奥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八十年代国内不太可能有这种东西,2000年左右差不多

社会上层人士出境机会不少

网友F:
里面真干净,楼主会打理!

网友:
估计当时价格不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料老化了,换个壳子装起来试试

不是塑料老化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哪里看出是80年代末的电磁炉?

网上可以查到,更新了最后一张截图,上面写着是1989年的新闻.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里面真干净,楼主会打理!

收来就是这么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动调温很不错

嗯,滑起来也蛮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新鲜。没用过吧。这线盘绕的头晕。
JJ牌?还繁体字。哪出的?
中间是石棉吧。没单片机,够老了。

不是石棉,和棉花是一样的.松松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