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主板不装纽扣电池放着会坏?

楼主(2021-11-26):
家里有三块以前升级替换下来的主板,分别是昂达G31、致铭G41、杰灵G41,其中杰灵的板子上一直有电池,刚换下来的时候,需要测显卡硬盘啥的,也偶尔的通电用过,最近大约两三年吧,就一直放着没动
前几天朋友拿过来一个小主机,说就是登个QQ开网页用,太卡了做个系统,我一看配置N450+1G
我想给他换上一个奔腾E的板U,机箱小,主板电源插头在内存边上的碍事,就用的致铭G41,我以为都没问题呢,放机箱里都接好了,通电发现不亮机,又全拆下来了
把这三块板子都通电试试
昂达和致铭这两块主板都是一个现象,CPU有轻微的温升,就是不亮机
杰灵的板子就没事,CPU和内存都试了,确认是好的
难道主板不放电池存放会坏?
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这种情况的

网友:
跟主板电池无关。我一套G31放老家,一直吃灰,春节和暑假偶尔开机,今年国庆不能开机了,放那闲置烂的。

网友:
BIOS数据丢失了,开机引导没了。

网友:
时间长了,BIOS芯片内部的电荷丢失了

网友:
长时间不用,各种接口氧化,接触不良

网友:
主板放长了很多不亮机,最怕潮湿的环境。~

网友:
电脑不怕用,如果不打算开机不用,,也别断掉电源,始终保持主板通电,小绿灯亮的,那样放多久电脑都不容易坏,如果拔掉电源放半年吧,基本上在开机有可能就打不开了,运气好折腾折腾还能亮,运气不好,直接找主板维修的吧,泰精密的个人也修不了

网友:
这不就是来活儿了吗
直接开整呗

网友:
应该是的,现在的主板bios大都是flash,不上电的情况下长时间存放可能会丢失数据,重刷bios就该就好了。

网友:
嗯,学到了一些养机姿势

网友:
我觉得也是BIOS的锅,我有个G41板子,抠电池洗干净,再点亮就点不亮了,缩水嘉的。也是CPU发热就是不亮,看诊断卡,重启那个指示灯闪烁。就好像不断重启似的。

网友:
不受潮的话,硬件问题不大,软件丢了~

网友:
我有自用升级换下来的G41主板cpu一套,感兴趣的话告诉我,友情价出售

网友:
现在全新的主板电池是安装好的还是没有安装的。

网友:
我的老笔记夲,平时用台机,放了大半年,开不了机了,也不明白是江舍坏了,咱外行。

网友:
重新刷bios即可,不建议不放电池长期存放,一节电池能管用好几年

网友:
主板锈掉了,和电池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