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笔记本电源适配器的电线头脱了,热缩管管不了,怎么办?

楼主(2021-11-26):
笔记本电源适配器的电线,热缩管进不去,胶布效果不好,大家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1、开口管  灌胶  硬化
2、两条扎带 并扎在主体上 不管它

网友:
拆开,换根线

网友:
拆开重新焊线

网友:
左边大头割掉一点,割成右边那样的。然后中间破皮部分用热熔胶打满,然后冷却削成电线一样大小,外面缠胶带或者弄个卡箍。
我只想到这个。

网友:
黑色热熔胶融满做出外轮廓

网友:
想好看,就上大锤毛巾把外壳砸开,然后抽线出来,把原来的老线皮从接头里绞出来,然后重新穿线并在内部粘死,再组装起来。
或者,买那种带防水功能(说白了就是内部有热融胶)的热缩管,剖开后或是剪成弹簧状,然后把这部分缠好后加热并收缩。

网友:
  四倍带胶热缩管  ……

细的地方 弄点短的四倍带胶热缩管加粗一下  ……

网友:
剪断,套上热缩管,两根线分别焊接套管,缠胶布,再套一层热缩管

网友:
从露皮的地方两边对折起来,尼龙扎带扎起扎紧,再用热缩管把露出底裤的部分包起来。

网友:
不是山寨电源适配器就是东芝的。换一个吧,十几块钱个,折腾个啥呀

网友:
我一般用AB胶

网友:
黑色结构胶

网友:
704黑色硅橡胶

网友:
电工胶带缠平绝缘皮缺失部位,再用圆珠笔內的弹簧加持,之后电线不会有急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