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某宝台达12v 12.5A电源,坏了之后才发现水很深啊

楼主(2021-11-26):
19年某宝店里面买的,坏了之后才发现水很深啊。

网友A:
这种外壳可以做到是真的。电路板就假的不行了。
所以直接买裸板更合适,一眼就可以确认是否台达真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外壳可以做到是真的。电路板就假的不行了。
所以直接买裸板更合适,一眼就可以确认是否台达真货。 ...

有台达裸板吗

网友:
变压器装回继续用

网友:
淘宝这种全新带线的能有几个真的?我都是买剪线的,或者有螺丝随便开壳的

网友:
假货宝的常见手法,一个高度仿真的外壳+ 败絮其中的山寨电路板 ……

网友:
买裸板或者剪线或者能开壳的,买来测试一下主电容和输出电容容量和esr,如果不想开壳有示波器的话看下带载波形和电压,万无一失之策

网友B:
买这种,必须问清楚卖家,拆开看里面是不是一样的
确认一样才能买,到手还得拆了验证
而且经常打开仔细看,板子是一样,但是修过...

网友:
謝謝分享 有个20V日立的,料巨多!

网友:
这和捡漏一样滴,所以才叫【T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这种,必须问清楚卖家,拆开看里面是不是一样的
确认一样才能买,到手还得拆了验证
而且经常打开仔细看, ...

后来海鲜市场淘了个剪线的

网友:
假宝嘛,你懂的

楼主:
刚发现,还有这种操作,一边写泰国制造,一边写中国制造,太不用心了

网友:
又是made in china啊,造假技术一流啊。

网友:
里面肉差一半

网友C:
用着同款  不知道什么货色  买直插电源配套的  第一个不到一年挂了  找商家给换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着同款  不知道什么货色  买直插电源配套的  第一个不到一年挂了  找商家给换了一个  ...

淘宝买壳子很新的那种就别指望是真的了,脚垫后面是螺丝,可以打开看看

网友:
电料,一般都是台州,河北,贵屿在卖,剪线原装二手电源

网友:
这两天看轴承发现淘宝能买到厂家不生产的型号

网友:
掂量下重量应该也可以简单鉴别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