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AX6经常随机断流,该怎么办?

楼主(2021-11-26):
刚淘到了一台红米AX6,但是现在有个很严重的问题,经常随机断流,该怎么办?现象是有线和WIFI都掉线,并提示路由器WAN口故障,但是过2~3秒路由器就再次拨号成功了!
网上有些网友说原配电源功率不足,换个2.5A的电源就好了!但是也有网友说,是光猫连路由器的网线有问题!到底该怎么办呢?难倒只能一样一样的替换?

网友A:
珍惜 shengming ,远离 hongmi

网友:
就这两样替换很难吗

网友:
换一下不就不好了,

网友:
换京东云不香么,还可以跑京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珍惜 shengming ,远离 hongmi

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去恩山去学习下刷机

网友:
小米路由器真的 好一般咯。

网友:
珍爱信号,远离小米路由

网友:
多少钱买的说不定是卖家用出问题才卖的我之前一直想买AX6一直没货,再往后就下架了,最后买了个AX3000凑合着用了

网友:
我在用红米AX6,6个多月了,挺好,相当稳定。

网友B:
红米wifi断流是通病,但是不是你这样的断流,你这不叫断流叫故障了。查查固件是不是1.1.10的。

网友:
可以换个电源和网线试试,但我看更像硬件故障。也可以刷个第三方固件试试,去恩山看看。但若是纯小白,什么都不懂,建议花钱换新更轻松。

网友:
网线的概率不高,先换电源试试~

网友C:
没遇到有问题的。

改光猫拨号试试。。。MTU调到14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米wifi断流是通病,但是不是你这样的断流,你这不叫断流叫故障了。查查固件是不是1.1.10的。 ...

是1.1.10,但是刚买回来的两三天里,没有问题!
大神看看,该怎么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遇到有问题的。

改光猫拨号试试。。。MTU调到1400

难倒光猫拨号更稳定?要不,我还是先换电源试试!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米wifi断流是通病,但是不是你这样的断流,你这不叫断流叫故障了。查查固件是不是1.1.10的。 ...

您请看:

网友:
先换线,可以网上买六类线,也可自己掐一个网线,换完看看效果再说呗

网友:
是了,很多人反馈频繁掉线就是1.1.10固件的锅,降回去1.0.18或者16,但是自动升级据说非常麻烦不好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