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又是电焊机

楼主(2021-11-26):
胜火牌电悍机,起弧不够好,拆开看看吧,有个电容鼓包了,问问大神们,是这个原因导致不起弧的吗,

网友:
旁边的也鼓了。

网友:
不是鼓了,是漏了,全换了吧,换成更大容量的,比如680uf的

网友A:
两个22:4就敢标200A?

网友:
MOS管的机器

网友:
只要还想继续用,都得换电容,干脆换完再说,说不定换完就康复了

网友:
巧了 刚修好一台胜火氩弧焊机 顺手改成两用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22:4就敢标200A?

那块板已经烧焦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