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蓝牙Console线

楼主(2021-11-26):
        华为数通的爱好者,偶尔工作中也调试调试交换路由,一直用的USB转Console线,有时因为环境影响不太方便,果断去某宝搜索无线类Console线,发现几款蓝牙的,仔细看看样式不太喜欢,而且充电接口都很古老,通用性差,自己DIY吧,难度不大,零件几乎都是现成的。
        设备清单:
        1.铝外壳 规格80*58*24
        2.5V转3.3模块儿
        3.ipex转SMA
        4.RJ45转RS232线
        5.2DB小天线
        6.电池充放模块(Type-c充电口,通用性好)
        7.2400毫安锂电池
        8.蓝牙转RS232模块

       所有东西某宝购入,一共大约144大洋,静等快递到货。
       设备全部到齐,先大致把零件放一放在铝盒里面,规划一下怎么放合适,规划完开始铝盒的开孔,开孔工具就一个手钻,台钻在仓库实在太沉,不想动它,手钻大致开孔后拿锉慢慢修理,这是最漫长的,好在铝盒厚度不大,所有孔开好后连接各个零件。
       连接顺序
                      电池-充放模块-5转3.3-蓝牙转RS232
        完工测试还挺好用的,不用再拖一根线站着调试,续航能力超级强,什么时候能用没电我都不知道,工作电压75ma.对于2400毫安电池我不知道能用多久,也不会算,反正很久吧。
       有想自己做的可以有个参考哦

网友:
还是建义加电量显示,防止突然掉线

网友A:
零件几乎都是现成的。
.。。。。。。。
所有东西某宝购入,一共大约144大洋,静等快递到货
这个 是我语文没学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几乎都是现成的。
.。。。。。。。
所有东西某宝购入,一共大约144大洋,静等快递到货

只要有能力购买的都是现成的,不需要太长时间的等待,我都称它们"现成的"

网友:
我只看看不说话,毕竟不会画板子,倒是也动过搞个对讲机蓝牙写频模块的想法,但自己一不懂单片机,二不懂编程,只是想当然的以为理论上买个蓝牙转TTL的模块,然后把对应的线引出到K头上,再给蓝牙模块供个电就行了。
现在有点后悔了,当年都叫我读书,我偏要去喂猪,现在吃了木文化的亏

网友(2022-02-08):
成品也就100多点~~DIY也要144元 还没算上加工费

网友(2022-08-11):
Mark下次试试

网友(2023-04-24):
都买的什么啊  淘宝订单能截下图吗

网友:
坐等成品,效果,求购物清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