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豆浆机可加热电机不转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11-26):
九阳豆浆机可加热电机不转是什么原因????????
通电,烧煮功能正常,比如米糊功能,能煮开水。但是电机不转,放在任何档位都不转。

网友:
电机坏了没有?同事有一个电机电刷磨损了也是电机不转。

网友:
意思就是啥功能都正常,就是电机不转嘛,慢慢查吧,一步步

网友:
这种豆浆机,能加热打不碎或者直接不转的9成是碳刷磨损,1成是电路板或程序或进水或电机烧毁断线问题,大部分情况下就是铝线电机也是碳刷磨损的居多,基本换碳刷就能修复,不过要注意里面基本都是黑乎乎的碳粉

网友:
电机不工作,先拆开测电机。。。一个一个排除可能在故障

网友:
我猜是坏了

网友:
电动机坏了的情况多,需要排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