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我有一个bose soundlink mini一代,修不好能把喇叭拆出来换到别的音响上吗

楼主(2021-11-26):
我有一个bose soundlink mini一代,修不好能把喇叭拆出来换到别的音响上吗,插电没反应,也不想花钱去修,你们说它的喇叭能换到其他音响上去吗  有线无线都可以,价格五十左右的,我有万用表和洛铁,换上后音质会下降的厉害吗

网友A:
严格讲是不可以的 震动体积不一样 你可以直接接两根线 用外接功放驱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格讲是不可以的 震动体积不一样 你可以直接接两根线 用外接功放驱动它

有什么功放板可以用呢

网友:
博士的音响喇叭、箱体和控制系统是一个谐振整体,替换任何一部分音效都会大打折扣。

网友:
你想用50元,替换掉原装的功放板和箱体,估计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