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福临门118多孔墙壁插座拆解

楼主(2021-11-26):
家里装修需要118插座,看个好几个品牌的,后面都需要接线。偶然看到福临门插座,想着应该也还可以吧,就买了一个看样,主要是冲着大面板和易接线买了它,结果却很失望。
1、三孔没有安全门,和大部分国际电工一样;
2、一体铜条,但铜片很薄,只有0.5毫米,磁铁不吸,不如国际电工;
3、螺丝是铁的,可以被磁铁吸住。
犹豫要不要退货,想着给电视用用应该可以吧?

网友A:
还是买好的吧,这种东西可以用很多年

网友:
家里用的,每位带独立开关是必须。。。。否则买了真心很不方便。

网友:
电视机、机顶盒使用肯定没有问题

楼主:
请问各位朋友,品牌的有没有易接线的推荐?就是图上这样的?我没找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买好的吧,这种东西可以用很多年

我家里倒是按情况分类。大功率的地方及墙插肯定得是品牌。电视机等贵重家电用防雷的,普通小功率的就用山寨的,不过都得拆下来检查一下,确认接头正常。我遇到一个公牛品牌的大功率插座,因为火线没接牢,结果将接线端子烧了。此后,所有新购的插排都得拆下来检查端子接线情况。山寨货基本都有问题,因为都是赶进度,紧固螺丝大都没有压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里倒是按情况分类。大功率的地方及墙插肯定得是品牌。电视机等贵重家电用防雷的,普通小功率的就用山 ...

现在家用防雷确实需要了,我这边装修都是进户主空开后挂一个浪涌保护器,效果很好。

网友:
看得出用料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