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求助USB-DAC(CM6631A)不识别

楼主(2021-11-26):
主板

插上USB提示这个错误,卖家说不需要驱动。请各位看看是什么原因,怎样解决呢?

网友:
换台电脑试试,换USB口,换USB线,我的6631用的打印机USB线。以上还不能识别,就退货。刷给6631的程序不要自己弄。

网友:
你的系统是不是精简的呀?

网友A:
还有6631的WIN系统的驱动你安装没有?必须安装驱动。我百度盘里的驱动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Na_ilI5lqjmewzkBupZZg
提取码:j2m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6631的WIN系统的驱动你安装没有?必须安装驱动。我百度盘里的驱动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Na_ ...

安装驱动提示请连接:CMEDIA USB2.0 Audio Device.
插上设备也是一样。
我的是win7系统,我在其它电脑上也试过了,问题依旧。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驱动提示请连接:CMEDIA USB2.0 Audio Device.
插上设备也是一样。
我的是win7系统,我在其它电脑上 ...

那就是要刷6631的固件了,自己最好不刷,非常麻烦的,挑电脑。退换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