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蓝牙耳机改蓝牙接收器,效果不理想求指导

楼主(2021-11-26):
有套老音响插iPad上听歌声音自己听着挺满足,不过操作老是要跑到跟前很麻烦。寻思搞个蓝牙接收器。正好手里有蓝牙耳机的板子还是高通qcc5125的查了参数支持什么aptxhd无损低延迟,觉得挺牛。这个板子输出四根线,直接接到耳机单元,音质还可以也没底噪和电流声。我把两条地线接一起然后左右声道三根线接到一个3.5mm耳机孔,这时候出了问题了,无论是插耳机还是插音响底噪和电流声都特别大。请问下是什么原理如何解决

网友:
有可能你把mic接到地上去了

网友:
蓝牙耳机是差分输出,没有地这么一说,不能并一起

网友:
因为人家是双路平衡输出,个性都很强彼此不相往来,和大地也不亲近悬在半空中,你硬要给人家拉下来按在地上还充当爱神的角色强制两个男人在一起,后果就是强扭的瓜不甜,要想让他们在一起你需要对他们做平衡转单端处理,至少先变个性吧~

网友:
左右的输出是不共地的设计呗,这种设计的玩意有很多

网友A:
使用差分转平衡模块,还要加钱,哈哈,或者改你的功放,不使用共地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差分转平衡模块,还要加钱,哈哈,或者改你的功放,不使用共地功放

是的平衡转单端。。。

网友B:
感兴趣,听不懂,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兴趣,听不懂,关注

也是一知半解,现在基本确定了,差分输入和单端输入是有区别的不能直接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是一知半解,现在基本确定了,差分输入和单端输入是有区别的不能直接用 ...

可以加差分运放

之前搞过这样的模块 ,转立体声、接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加差分运放

之前搞过这样的模块 ,转立体声、接功放

效果咋样,我现在iPad直插感觉效果就可以..还有就是有推荐哪种运放吗

网友D:
同样问题  淘宝有没有 成品的模块卖呢,也想改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同样问题  淘宝有没有 成品的模块卖呢,也想改一下

某宝不是多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样问题  淘宝有没有 成品的模块卖呢,也想改一下

这个怎么样,不太懂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加差分运放

之前搞过这样的模块 ,转立体声、接功放

你好,给看看这个咋样。TPA6112A2.  SGM4812差分(平衡)转单端输出 耳机放大板 功放前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某宝不是多的是?

求搜索关键词 对此成品名称一窍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搜索关键词 对此成品名称一窍不通

搜蓝牙功放模块就可以啊

网友:
我想要的是 蓝牙模块不共地 4线输入 怎么变成,先用的音响3线功底输入。因为原来的功放还是很好的,而且手上还有还有论坛里买的蓝牙耳机电路板

网友:
噪音分几种情况:
1、交流声,这个多数是电源滤波不良或者是信号线屏蔽不良造成的,加强供电滤波、信号线使用屏蔽线并一端接地可以解决。
2、感应噪声。若上述措施还不行,加一个金属外壳并接地,将耳机板放入其中,对耳机板也实现屏蔽,应该可以解决。
3、底噪。这个可能是由于耳机板输出与音箱的功放输入阻抗不匹配造成的,表现为音量小时出声很小,要把音量电位器拧到很大的位置音乐才出来,但噪声也大了,这种情况需要加一级前级缓冲放大,实现阻抗和电平匹配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样,不太懂这些

有7块多,好像直接能买个蓝牙的接收小板了,我记得最便宜的改音箱用的蓝牙接收模块4块多钱吧,回来接供电和音频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