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我用焊锡接电线,好吗?

楼主(2021-11-26):
今天突然需要一个插座,但旁边只有1条路过的电线
我就把电线从中间剪断了,然后又和插座的线拧起来在一起.最后用电烙铁和焊锡丝把接头处焊了起来,做出了一个"三岔路",并用绝缘胶布包好了,目前正在使用中.

我想: 焊锡可以让导线紧密的焊接结合在一起,可以防止接触不良,就这样做了.

想问一下坛友们,我这样做,可以吗?

我总感觉,一根电线,从中间剪断再接根线出来,做一个"三岔路",不是很好.....

网友A:
这么做挺好啊,另外有热缩管更好,网上还有现成自焊环防水热缩管,一个透明管中间有个锡环,把电线从两边怼进去,不用打结,只要交叉结合,再用打火机一烤就ok了

网友B:
正规小区布线 接头处都是浸锡处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做挺好啊,另外有热缩管更好,网上还有现成自焊环防水热缩管,一个透明管中间有个锡环,把电线从两边怼 ...

热缩管? 请问热缩管是包在绝缘胶布的外面么? 还有那个自焊接的接头我看过,感觉是低温焊锡+热缩管的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规小区布线 接头处都是浸锡处理啊

好的,原来我这样和正规小区的操作方式一样呀~~

网友C:
小功率的线路问题应该不大,如果是柜式空调几千瓦的线路改成这样就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D:
我家里的线用2.5的铜线,按照电工的标准接法,接了好几个接头,然后用锡焊上,同时带空调和电磁炉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功率的线路问题应该不大,如果是柜式空调几千瓦的线路改成这样就很容易出问题。 ...

请问是会有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里的线用2.5的铜线,按照电工的标准接法,接了好几个接头,然后用锡焊上,同时带空调和电磁炉一点问题 ...

啊这,怎么有的说可以有的说有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会有什么问题呢?

我猜容易接触面积小,形成一个相对电阻偏大,容易过热。然后进一步促成焊锡热熔脱落,造成接触面更小、电阻更大、发热更大这样的循环。

网友:
我可以用现实告诉你,这样不行,我去年家里的电线因为不够长又懒得去买接线用的东西就是这么弄的,然后今年接的那个地方烧断了,而且还是没有用大功率电器的情况下,当然这个和接线的手法技术也有关系,所以奉劝你一句,再不济也去买个接线柱吧!

网友E:
我怀疑大家可能说两岔了~~~
正规的接法是:标准电工手法紧密缠绕,然后再接头处溏锡保护~~并不是并排放一块,再用锡焊上,那肯定完蛋

三岔头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怀疑大家可能说两岔了~~~
正规的接法是:标准电工手法紧密缠绕,然后再接头处溏锡保护~~并不是并排放一块 ...

这样紧密缠绕再镀锡,速度太慢了。怕是赶不上工期。
很多家庭装修电线走的都不标准

网友:
如果电线绕过了不要紧的,想方便用下面这种。

网友:
这样处理没问题。如果是我的话,原线不剪断不损伤,剥掉一截绝缘皮,把要加的线缆绕上再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会有什么问题呢?

如果接头接触不良会过热烧毁,我见过柜式空调空气开关接口安装不够牢固而烧毁接口的,我自己的普通排插也是因为使用大功率电暖器导致排插发热开裂后来换用大功率排插。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这,怎么有的说可以有的说有问题呢...

电工的标准接线法本来就是非常牢固的,再加上焊机只是起辅助作用而已,说不行的人多半只是自己胡乱接了几下然后上锡,这样不出问题才怪

网友:
这是正规的做法啊,都是前插座来线+后插座去线+本插座线绞合并浸锡再包防水绝缘+沥青布绝缘的,有的浅型底盒2个线疙瘩涨满盖不了盖子。
难道楼主原创这种做法吗?如此应该申报专利额。

网友:
正规要求就是浸锡,否则验收不过。

网友:
尽可能的增大接触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