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华升黑豹wsl-810强光LED探照灯-超强电池大升级

楼主(2021-11-26):
修车店老板委托修一个探照灯,故障是按下开关灯闪一下就不亮。
说是打开看到有元件糊了,让我修修。
到手先充电,充电过程没毛病,红灯转绿灯。按下开关确实闪一下就不亮了,怀疑驱动板坏。
等拆开发现驱动板其实没糊,黑色的是电感长毛了,可调电源绕过电池供电试机正常,说明驱动板OK,故障在电池。
拆解照片,电池是在黑色盒子里,灯头是铝壳,带散热片,比较弱鸡

打开电池包,果然,4粒2AH的18650电芯已经腐烂,漏液生锈,不带载了,没啥好说的,换电池。
原配是4粒18650,合计8AH,来9粒2.6AH的电动车准动力电芯,当然,是修车店老板提供的拆机电芯,容量和内阻都OK,
算下来至少18AH,比原先大了一倍还多,打磨电极,准备点焊。

拆机电池,纯镍带点焊,有点花哨了

安全起见,负极用了支架,焊接也简洁了一些,毕竟这个探照灯只有4A的电流,够用了。

3X3电池包放进外壳里面比划一下,正好够宽,实际上还能再来9粒,算了,又不是我自己的灯。

控制板很弱鸡,一个三挡调光芯片,一个锂电池充电芯片,一个机械开关,没了。。。。

控制板背面,几颗mos管,焊工真垃圾

尾部充电插口和双色指示灯

铭牌

新电池包焊接试机,贼亮

外壳空荡荡

还有个辅助照明折叠把手

组装

穿线,焊接辅助照明线,试机OK

驱动板固定在卡槽里面,有两个塑料卡子额外固定限位

基本组装完毕,辅助灯也很亮

电池晃荡,加个纸壳,再用原装固定塑料片挡住

合体,充电OK

还好是简单故障,只是4粒18650电池挂了,厂家也是醉了,这么大空间,完全可以搞20粒进去,抠门只有4粒还漏液了。

网友A:
镍带走位风骚,好评

修车店老板拿这个怎么用?趴车底下看底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镍带走位风骚,好评

修车店老板拿这个怎么用?趴车底下看底盘?

镍带不要钱,随便霍霍哈哈哈哈。
修电瓶车的店,底盘照得亮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可能原先设计给铅酸蓄电池用的,换用锂电池后就显得大了

网友:
点焊的镍带好似五花大绑

网友B:
这镍带焊接是闹着玩的吗

网友:
这灯太大了,我看标题,以为是钓鱼用的灯呢!

网友:
这镍常走的跟手机解锁似的

网友C:
电池够来劲

网友D:
这一下来劲了。

网友:
不塞水泥块不显得多高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一下来劲了。

哈哈哈,反正电池不要钱,可劲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够来劲

修车店老板几千粒电池,随便搞

网友E:
厂家把电池塞满会肉疼的话说修车铺老板连这些小东西也修不了吗

网友:
可能就是借用用老式铅酸电池的模具打的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镍带焊接是闹着玩的吗

镍带不要钱,随便玩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厂家把电池塞满会肉疼的话说修车铺老板连这些小东西也修不了吗 ...

修车店老板比较忙,修车几乎没停过,赚钱的人

网友:
走线位置很刁专,果然是大师出手就知道有没有了。

网友F:
灯头没拆了看看?好像是铝灯杯,也不算空心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灯头没拆了看看?好像是铝灯杯,也不算空心仓了

是铝的,哈哈,懒得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