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十几款万用表的二极管档开路电压,量程,短接电流测试

楼主(2021-11-26):
测量了十几款万用表的二极管档开路电压,量程(能显示的最大压降值),表笔短接后的电流。仅供参考。一些恒流方案的,基本上在常见的二极管压降范围内都能保持比较恒定的电流!

网友:
这个不错,期待加入更多的万用表数据!

网友:
楼主手上这么多表~~~

网友:
二极管档很多用来量LED,很多LED VF都超过3V,应该要提高电压了!

网友:
不错,期待加入更多的万用表数据!

网友A:
能显示的最大压降值怎么测的?表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显示的最大压降值怎么测的?表婶

二极管档测大电容最后显示数字应该就是二极管档能显示的最大压降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显示的最大压降值怎么测的?表婶

用电阻箱或者可调电阻或者可调电源,或者电压信号发生器,都可以试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电阻箱或者可调电阻或者可调电源,或者电压信号发生器,都可以试出来 ...

我试了我的表,空载3.68还是3.98,曰!忘记了,,量程2v,短路电流1.4ma

网友:
大佬,想修个17b+,可以推荐个可靠的店铺吗

网友B:
福禄克179的二极管档是不是可以点亮6V的led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福禄克179的二极管档是不是可以点亮6V的led灯珠?

可以,没问题

网友(2022-06-13):
我记得福禄克179是福禄克系列中速度最快、二极管电压最高、手感最好的表。

网友(2022-07-23):
啥时候测试一下开机电流和自动关机功耗电流

网友C:
是否方便再加一列硅二极管Vf=0.7v时的电流?比短路电流参考价值更大。谢谢!
还有就是我的136B+短接电流大约0.5mA。和你的相差较大。我没修改过这部分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方便再加一列硅二极管Vf=0.7v时的电流?比短路电流参考价值更大。谢谢!
还有就是我的136B+短接电流大 ...

压降0.7V时的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降0.7V时的电流?

我表在欧姆/通断/二极管档短路电流略有差别在0.47~0.52mA. 二极管档在Vf=0.7v时电流0.42mA。
因为二极管档主要是测量PN结Vf,因此给出常见的硅管Vf测量电流比短路电流更具参考价值。

楼主:
压降0.7V时的电流

网友:
感觉117的速度就挺快,87v也行,12E最慢不过日常用也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