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自制一个可控硅调压装置,给从日本带回的110V电暖炉使用

楼主(2021-11-26):
从日本带回的电暖炉是110V的,之前一直用一个很大的变压器,最近才了解到这种纯电阻的负载,用可控硅调压就可以了。
可能是因为太简单了,论坛上也很少见到人发。我就贴几张图吧。

盒子是上次买三口USB电源模块的盒子时一起买的,尺寸大小正合适。
可控硅模块网上买的,几块钱,90V-220V可调,实际上可以调到40V-220V。
三孔是公牛插排上拆的。

做完用了下,发现调温正合适,就是要注意别拧过头直接220V了,电暖炉就烧了。
给电烙铁和角磨机调压调速也可以,还没试,以后敢玩角磨机了再试试。
看图说话,多谢各位。

网友A:
改一下电炉丝的连接顺序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一下电炉丝的连接顺序就好了

暖卓下用的,电热管那种,自动恒温,懒得拆开折腾,直接变压使用最方便。

网友:
可调电阻前串联合适的电阻,就不怕拧过头了

网友B:
电路比较简单,如果有能力把原理搞懂,做出不同功率范围调节器,应用应该很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比较简单,如果有能力把原理搞懂,做出不同功率范围调节器,应用应该很广的 ...

这个主要部件就是可控硅,只能用于纯电阻类的负载,比如直通的电暖器( 不能有触控啊无线啊这些功能的)、角磨机、电烙铁、工业用电风扇等等。所以也没啥研究的,就照个最大负荷买就行。

网友C:
对于这种纯纯阻性负载,其实直接一个大功率整流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路比较简单,如果有能力把原理搞懂,做出不同功率范围调节器,应用应该很广的 ...

看到有人说过,这种不适合做电动工具调速

网友E:
我们以前用可控调压块。和固态继电器差不多那种。

网友F:
把可调电阻换成固定的。
要是买两个一样的串联接220v也行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看到有人说过,这种不适合做电动工具调速

吸尘器、除尘机里就用的可控硅调速

网友G:
可控硅调压有谐波干扰大,电阻负载还不如直接串一个二极管简单可靠

网友:
随意,可控硅,自耦变压器,隔离变压器 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这种纯纯阻性负载,其实直接一个大功率整流二极管就行了

也是个好办法,不需要调输出电压长期固定110V的话,这样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有人说过,这种不适合做电动工具调速

老式的就一个开关控制的角磨机(不带调速)可以,其余的最好别用,尤其是带调速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以前用可控调压块。和固态继电器差不多那种。

感觉可以把可控硅看作一个高频通断的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可调电阻换成固定的。
要是买两个一样的串联接220v也行吧

两个串联是可以的,但是用不上这么大的发热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吸尘器、除尘机里就用的可控硅调速

是的是的,尤其适合大功率的纯阻性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控硅调压有谐波干扰大,电阻负载还不如直接串一个二极管简单可靠

据说对电路整体都有干扰,好在现在都做的很好了,无论是这个模块还是其它电器,这点干扰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有人说过,这种不适合做电动工具调速

直流电机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