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为了保护牙齿,于是买了一只猪……感探号自动瓜子猪拆机试玩

楼主(2021-11-27):
逛淘宝的时候发现有这种可以自动嗑瓜子的猪猪,看着好玩又可以保护牙齿,于是便好奇的买了一只

猪猪的牌子是感叹号,能自动嗑瓜子,可以防止把门牙磨出个豁来,现在去看个牙医可是不便宜

主机、说明书、充电线、一把开壳的钥匙(没用,装饰性的东西)

猪猪还是挺好看的哈

顶部有四个椭圆形的孔,适配不同大小的瓜子

四个猪蹄

猪屁股和猪尾巴,圆形的按钮是开关,下面是Type-C充电口

前后连接采用的是卡扣结构,按下卡扣,直接推开就行了,前面那个开壳的钥匙其实用不上,用作装饰性的成份更大一些

猪猪的前半部分,是两组通过齿轮驱动的转轴,瓜子从上面入口掉进两组转轴之间,然后被转轴夹住并开壳

两组转轴之间空隙不一样大,以适应不同大小的瓜子;瓜子开壳会产生很多粉末和碎屑,所以整个前半部分是可以直接水洗的

猪猪的后半部分

检测机构采用了红外收发对管,开机后会一直不停的检测,当有瓜子送入主机,瓜子就会挡住发射的红外线,然后系统会判定有瓜子进入,进而启动电机带动齿轮系统工作

因为有机电部分,所以猪猪的后半部分不能水洗

拆开看看里面,构造并不复杂,一块控制板和一颗电池

用一台普通的小电机驱动齿轮箱

驱动板上的SOP16主控没有字,不知道是什么型号;下面的SOP8是一颗拓而微的TMI8118S,直流电机驱动芯片;右上角是LTH7/4054充电管理

TMI8118S的规格摘要

板子背面是开关、C口和两颗LED(红、绿)

电池是一颗14500,标称500mAh,掂一掂分量还行,觉得差不多会有500mAh;热缩膜下面凸起的部分是保护板,用手摸着能摸出来P+P-和B+B-

螺丝质量还不错,不锈钢的,强磁几乎不吸

给猪猪充电

下面这四种瓜子的大小,对应猪猪上面四个孔的大小

瓜子如果像下面这种比较圆润的话

开壳后的样子基本上就是这种状态

如果瓜子比较扁或偏细长,开壳就容易只开一边

或者两边只能各开一半

如果瓜子放入的时候,选择的孔不合适,容易卡住:瓜子入孔后就会触发红外对管,电机会开始转,然后瓜子又下不去,就这么一直转……解决的方法是把瓜子揪出来,或者用力按下去强行开壳。
这个自动瓜子机用起来效果并没有卖家说的那么好,卖家那边声称99%的开壳率,实际上能正常开壳的几率和瓜子外形是否规则+圆润有很大关系,很扁的或者形状不规则的瓜子基本上是不行的

准备把猪猪装回盒子里的时候,发现它的真实身份居然是个趣味玩具,而且还是3岁及以上,3岁?我……

最后还是猪猪说了实话……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A:
嗑瓜子是乐趣  直接吃瓜子是真的饿了

网友:
上联:往年我吃啥猪吃啥!
下联:今年猪吃啥我吃啥!
横批:时日艰难!

网友B:
要一个一个往里塞,有点多此一举

网友:
看到内部结构和做工后在想这是不是一个玩具啊,结果看到倒数第二图还真是个玩具,而且是真正意义上的儿童玩具还3岁及以上

网友:
玩具一个,这轮不耐用

网友:
产品名称和执行标准都证明它就是一个玩具呀

网友:
买一个手动瓜子夹也挺方便

网友:
又多了一件 懒人神器

网友:
小孩过家家用的

网友:
最后一张图安慰了下自己
虽然是玩具,但是还有点想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一个一个往里塞,有点多此一举

玩具,3岁小孩子可不嫌麻烦,乐此不疲的。

网友:
 为了保护牙齿,楼主你要去买一台排骨机。

网友:
似乎看到了一堆没有灵魂的瓜子

网友:
嗑瓜子还是放在嘴里嗑是正常的。

网友:
快看快看 有人吃猪嘴里吐出来的瓜子

网友:
精髓就是牙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嗑瓜子是乐趣  直接吃瓜子是真的饿了

就是图个好玩,满足一下好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