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怀疑这颗电阻烧了,但不知道是多大的。

楼主(2021-11-27):
家里的LED灯不亮了。拆开看了一下驱动电路。量了一下这个电阻现在两端的阻值为48K,怀疑这颗电阻烧了。这个电阻与功率相关吧。但不知道是多大的,求教各位。

楼主:
再补充几张图,谢谢各位

网友:
这种玩意没有维修价值,还是换全套吧,安全第一,

网友:
不是有色环吗?

网友:
你查一下s4225芯片资料就知道了

网友:
电阻色环还在,
照片偏色影响很大。最好把电阻上是色环一个个按顺序读出来,一查就知道了。银色环是误差,排最后

网友:
这电阻应该和MT7813没关系,应该和那个调光芯片S4225有关系,你可以看看这电阻两端是连到哪里的,再对应S4225的DATASHEET,就可以知道它的功能和选值了。

网友:
目测 15μF/400v 电容怀孕了!保险烧了!

楼主:
目前查了一下,该电阻应该是S4225供电VCC端的限流电阻。驱动外壳标明26W,输出120-160V,就是不知道这颗电阻取多大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查了一下,该电阻应该是S4225供电VCC端的限流电阻。驱动外壳标明26W,输出120-160V,就是不知道这颗电 ...

芯片供电的限流电阻通常不大于100Ω,10~30左右

网友:
直接把后面的调光的电路直接给拆了

网友:
一般是开关芯片挂了,还有输出电容

网友:
这方案这个电阻太大浪费能量也容易坏,先接个100欧姆,不行再并个100欧,就用多个电阻并,免得再烧

网友:
首要看灯珠吧,现在好多都是灯珠断路才坏,确定灯珠好的才看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