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行车记录仪内置电池改外置

楼主(2021-11-27):
3年前买的行车记录仪,最近老是断电后时间会复位,这明显是内置电池坏了嘛。

直接开整

先去淘宝买了一节14430电芯,又不贵。。

然后就是把记录仪拆开

内置电池没啥看头  直接扔掉

然后外壳打孔 穿线  留下电池保护板用来接电池

焊接也没啥看头 直接看成品

现在天气冷  完全不用担心电芯爆炸的事

至此  完结

网友A:
不搞个软包内置吗?强迫症看不得电池漏外面

网友:
感觉不安全。车上的夏天温度很高,电池容量不宜太大,万一bo炸了,小容量的安全。

网友B:
【现在天气冷  完全不用担心电芯爆炸的事   】
夏天可要留意了,那里温度很高很高!

网友C:
夏天车内温度高,小心bo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天气冷  完全不用担心电芯爆炸的事   】
夏天可要留意了,那里温度很高很高! ...

现在是冬天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夏天车内温度高,小心boom

现在是冬天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搞个软包内置吗?强迫症看不得电池漏外面

考虑的是方便更换电池

网友D:
现在很多行车记录仪都取消电池了,时间都 是GPS时间,一启动就有了

网友E:
首先外露的电池真的好难看,其次夏天车内温度极高,安全第一,建议改超级电容

网友F:
既然买了,为什么不要软包,容量再大也没什么用

网友G:
同意楼上极为坛友的意见:为什么不能使用软包装的?而且现在软包装的电池质量也不错,续航性不比这种电池差。

网友H:
我仿照ETC供电方案改的一次性锂电池+锂电容+太阳能电池综合供电,还加了上电延迟10S再开机的电路。晒了一夏天没出问题,目前正在冬天考验中

楼主:
体积很大了吧

拍个图看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仿照ETC供电方案改的一次性锂电池+锂电容+太阳能电池综合供电,还加了上电延迟10S再开机的电路。晒了一夏 ...

体积很大了吧

拍个图看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很多行车记录仪都取消电池了,时间都 是GPS时间,一启动就有了

这么先进的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外露的电池真的好难看,其次夏天车内温度极高,安全第一,建议改超级电容 ...

超级电容会不会过快的自放电完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买了,为什么不要软包,容量再大也没什么用

软包鼓包严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意楼上极为坛友的意见:为什么不能使用软包装的?而且现在软包装的电池质量也不错,续航性不比这种电池差 ...

软包鼓包严重,这个电池仅仅是给记录仪本身提供断电后时间保持的作用。。

网友:
太恐怖了。你找个小强酸拉根线放隐蔽的地方还行。。这阳光直射啊。着火就好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