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中纤板pvc是什么鬼。。。影响我开玛莎拉蒂吗?

楼主(2021-11-27):
中纤板好理解,就是密度板吧。pvc板也好理解,即木塑板,pvc混合木粉压出来的板材。

中纤板(pvc)算什么?原以为 就是密度板贴三聚氰胺,但到手看也不像。。。求科普。

网友A:
中密度pvc木粉挤压板材
其实我是来看玛莎拉蒂的……

网友B:
粉拌了胶水后挤压成型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密度pvc木粉挤压板材
其实我是来看玛莎拉蒂的……

这么说就是所谓的木塑板?为何做贼心虚地加括号pvc啊?

木塑板一般用在卫生间隔板、室外地板的吧,当凳子透气性咋样?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上实木了,至少有个靠背,不至于让安全带形同虚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粉拌了胶水后挤压成型的板子。

那括号PVC啥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括号PVC啥意思?

表面是PVC贴面

网友:
胡乱起名的结果

楼主:
好吧。因为底面我试了,是贴纸。但细看,正面和底面是不同贴面。。。

那pvc相比三聚氰胺有什么不同?谢谢进一步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吧。因为底面我试了,是贴纸。但细看,正面和底面是不同贴面。。。

那pvc相比三聚氰胺有什么不同?谢 ...

一个是膜,一个是饰面材料,当然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说就是所谓的木塑板?为何做贼心虚地加括号pvc啊?

木塑板一般用在卫生间隔板、室外地板的吧,当凳 ...

你有点将就了,这豪车怎么也得配个红木座椅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说就是所谓的木塑板?为何做贼心虚地加括号pvc啊?

木塑板一般用在卫生间隔板、室外地板的吧,当凳 ...

你这个不行,我用的是梨花木的。

网友:
密度板贴皮

网友:
不影响你开玛莎拉蒂,但影响吹NB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是膜,一个是饰面材料,当然不一样

好吧,我看了一下,用pvc的多为圆形,可以包边,比较贴合。

三聚氰胺只适合平面,包边得另外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吧,我看了一下,用pvc的多为圆形,可以包边,比较贴合。

三聚氰胺只适合平面,包边得另外贴。 ...

成本问题,其它都不是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本问题,其它都不是事...

意思是

1,三聚氰胺也能无缝包边?只是成本问题。

2,还是说pvc和它有成本差距?两者谁更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意思是

1,三聚氰胺也能无缝包边?只是成本问题。

流水线批量生产是纯板式和异形件,哪个效率和成本更低,用屁股都想得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流水线批量生产是纯板式和异形件,哪个效率和成本更低,用屁股都想得出来吧?
...

没看懂啊,请明示

网友(2021-12-27):
图上金属+中纤板(PVC)的意思是:
1. 凳脚是金属管;
2. 凳面是中纤板材料,表面是用PVC真空吸塑工艺的(也叫覆膜)。PVC是一种塑料膜,有各种颜色和纹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