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解服务器专用SAS硬盘,双层结构(HGST SSD 400GB 12GBs)

楼主(2021-11-27):
铝合金外壳

做工也不含糊
重点来了
存储芯片 Intel  MLC NAND
单颗16GB
BGA-132封装
规格 20nm, 2die, 2ce, Sync.
工作温度 0℃~+70℃

耀眼的大电容

双层设计

内部图片

主控
DB29BA11AB0
资料不好找

拆机完毕

网友A:
为什么高速串行接口多一倍数据线速率就可以提升10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高速串行接口多一倍数据线速率就可以提升10倍

这个应该是12gb的吧  sas多了一组数据线比sata 6gb多了一倍的带宽

网友:
价格一点都不友好了,看看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高速串行接口多一倍数据线速率就可以提升10倍

似乎sas口可以像IDE那样接双盘的,可能依靠此实现单盘倍速

网友:
有个疑问,上面的芯片挨着散热了,中间的没有?这是顾头不顾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高速串行接口多一倍数据线速率就可以提升10倍

通讯频率不一样啊,即使不多也可以做得更高.例如PCIe3.0 和 PCIe4.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12gb的吧  sas多了一组数据线比sata 6gb多了一倍的带宽

例如USB3.0

网友C:
Intel为什么喜欢用电解电容?个头这么大
很久以前,在其他型号上就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Intel为什么喜欢用电解电容?个头这么大
很久以前,在其他型号上就见过。

那是个法拉电容,防止掉电丢数据用的。。。

网友:
这玩意儿价格有点离谱